无人机姿态陀螺与汽车减震的遐想

楼主(2017-11-14):
突然间有个想法:既然目前陀螺增稳和3轴云台能做到稳定平台不晃动,能不能将它装到遥控车地盘上,用舵机代替减震杆直接控制轮和车身达到减震的效果?

网友A:
理论可行,,但肯定不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可行,,但肯定不耐操

这想法好像奔着机器狗去了,控制是一大难题。

网友B:
不行。舵机有延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舵机有延迟的

什么是没延迟的,,这样说30寸桨的延时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舵机有延迟的

舵机加减震双管齐下呢?哈哈,我就突然这么一个想法,大家大胆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舵机有延迟的

舵机再加减震呢?哈哈,我就突然想到的,欢迎导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没延迟的,,这样说30寸桨的延时更大

是啊,仅仅从效果来说的话,桨的确比舵机延迟大。

你想说明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再加减震呢?哈哈,我就突然想到的,欢迎导论

好像有点意思。加最普通的弹簧减震估计能过滤的挺干净。
不过价格可能不便宜,达到最好的效果要用四个直机上的舵机(大小取决于车的大小),外加一个改装过的控制板(可以用飞控改,但代码改动量比较大。直接套飞控的话会导致车身始终保持严格水平,和真实情况不一样)

网友:
估计你飞一小坡,舵机全得扫齿去见上帝,道理是这个,但不能这么用

网友:
你的想法就是电磁悬挂,网上去搜视频吧!

网友:
电磁悬挂空气悬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