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420用好赢120A 电调发热严重

楼主(2017-11-14):
机子本来配的60A v4炸机后修好发现悬停高温保护   以为电调问题  换上120a  也发热严重  电机转动正常 舵机也正常啊。问题真头疼  想砸了

网友A:
应该是bec输出过载了,检查舵机有无卡滞等等。

网友:
低价收,帮砸

网友B:
几年之前我曾做过实验。450机上铂金40A觉得烫,就换了66A的电调。飞下来该有多烫还是有多烫。

所以后来                看见没装疯扇的100A飞X5直接保护,然后装上疯扇在没出过事。

于是对电调扇热比啥都强,有了认识。

曾经组长拿50A电调装个大疯扇,照样飞X5就是很好的证明。420那这种120A的电调除了浪费还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bec输出过载了,检查舵机有无卡滞等等。

不接bec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年之前我曾做过实验。450机上铂金40A觉得烫,就换了66A的电调。飞下来该有多烫还是有多烫。

所以后来  ...

网友C:
可能电机内部轻微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机内部轻微短路。

我觉得也是电机问题

网友:
电机进角是不是15度,电调频率不要调的太高,默认即可。

网友:
苍老师说的有道理

网友:
估计是电调设置不对。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旋转的部分阻力过大,也有可能是电机进角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旋转的部分阻力过大,也有可能是电机进角没有设置正确。

进角15°   电机在加速到一半时候有轻微震动

网友:
都用默认电调参数就行 温度你估计大概有多少度?

网友:
120a v4口碑不太好,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机内部轻微短路。

正解

网友:
420用120A。。。。。。。520才用100A。。。。。这个世界真疯狂。。。

网友:
我来告诉你们,百分之90是电机问题. 不信可以换个160A电调试试,内部短路会造成电流飙升,电机 电调都会发烫,电机多烫几次短路会更严重,会导致保护越来越频繁,楼主要记得好盈保护机制,保护第三次切断全部输出,所以保护一次就下来断电5秒再上电。别下来切下熄火又接着飞。最好解决方案就是电机返厂从新绕线(你已排除电调问题,前面你换过一次电调)

网友C:
另外百分之10 你可以排除下单向轴承有没有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