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没什么人气,坚持发完贴,纯手工制作全金属虎1【23楼完结】

楼主(2017-11-14):
前些日子入手了一个二手的恒龙虎1,从此就入坑了,先是升级了比例控,红外瞄,FPV,最后还是忍不住想全金属,先从底盘开始吧,在5IMAX找了一张图纸,没看明白就让人线切割了1.5的不锈钢,结果比例是1:1.5的,回来和恒龙的配件搭不上,交了200学费。没有图纸,那就买一个吧,查了一闲鱼,最便宜的800元,想想几块铝板百十来块,刚好家里有电钻,角磨机,没有图纸,就把原来的塑料底盘切出来,按1:1复制一个应该行吧。说实话,我不知道什么是比例厚度,有人能告诉我吗?

我买的是4MM 铝板,侧板,底板都是4MM,10*10的铝排,钻头,电钻支架,角磨机支架,螺丝,轴承,铜管,开工了。

旁边就是线切割的不锈钢板,交学费了

开局了,一块铝板切出的侧板

夹上铝排打摇臂孔

截止今天为止,已完成了侧板的摇臂孔的定位,先用4MM的钻头开孔,接着再外侧板再用8mm扩孔上5*8*2的轴承,上两个,铝排扩孔7mm,上5*7的铜管,进度有点慢,做的过程中,老是缺这缺那的,样样要上网买 ,一等就4-5天,今天家人中午休息不能动,一天一两个小时吧,希望一个月能完工

网友A:
炮怎么搞,线圈炮么

网友:
点个赞先楼主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怎么搞,线圈炮么

炮?用恒龙的BB炮啊,改成舵机控制上下摆

楼主:
今天完成了底板,用的是4MM的铝板,手工折弯

侧板驱动轮诱导轮孔安装上8*14*4的法兰轴承

网友B:
底板也是4mm的!太厚了吧!2mm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板也是4mm的!太厚了吧!2mm差不多了

我看别人底板用的是2MM,前档板是4MM和6MM,像这个图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样就要把底板切成四块,材料也要多买,切开再拼接也不利于防尘防水,所以还是决定用4MM一整块折弯来做比较好,个个观点

网友C:
厉害了,铝板用什么切割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铝板用什么切割工具?

一个普通的角磨机,加上一个支架, ,就是图中这家伙了,切割,打磨全靠他

楼主:
更新一下今天的进度,今天把左右侧板上面的板(不知道怎么叫?), 就是面上这两块。
切割,折弯一下,然后打孔固定好,顺便把后面板也切割出来,后面板用的是6MM的铝板,为的是在左右打孔攻丝,准备攻2.5mm的螺丝孔,所以用6MM的厚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考虑到前面是双流波箱,后面用6MM也好解决一些配重。

把塑料面板装上,试一下比例,感觉误差不大,比较满意,后期有时间准备用2MM的铝板把面板也换成金属的,这样就不用担心和原车件比例不适配的问题了。

亮一下,我打孔用的工具,860W的手电钻+115元的支架,力量刚刚的,20MM厚的铝板轻松钻穿

楼主:
坦克不能烂尾,帖子也不能烂尾,没人顶也要更新完成。今天完成了底盘扭杆固定位置打孔上螺丝,弯了8条2.0mm的扭杆,测试了一下自动张紧诱导轮的可行性。

临傍晚,快递才送来了诱导轮通轴,之前一直为恒龙虎1的诱导轮没有张紧而担心掉链子,在参考了一些大神以及其他坦克的诱导轮,决定用摇臂做一个自动张紧的诱导轮座,把旧的塑料摇臂装上去试一下,觉得正合适,后面更加工一对金属的摇臂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炮怎么搞,线圈炮么

用原来的小儿科BB炮啊

网友:
有飞燕2代!!

网友:
手工了得!其实只要有心 自撸起来比塑料底盘好用太多。谁用谁知道

楼主:
坑爹的双11,从8号买的轴承,等到今天22号,还没有到

底盘的工作已告一段落,就等摇臂轴承到了就完工了,之前用2.0MM锈钢丝做的扭杆不理想,全部重新换过2.0MM的琴钢丝,感觉好多了

一共折了40多条,没办法,手工折出来的,不满意就丢了

手掌都磨出泡了,终于折完16根比较满意的扭杆

等轴承的过程有些无聊,先把炮台改一改,装上FPV,红外瞄准

顺便做两个金属的诱导轮摇臂,代替之前的塑料摇臂

猜猜下面这个是什么东西?猜不出就等下次更新揭晓

网友D:
手工很强大啊,佩服

网友:
帮顶,做的很好

网友:
佩服手工改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爹的双11,从8号买的轴承,等到今天22号,还没有到

底盘的工作已告一段落,就等摇臂轴承到了就完工了 ...

后轮张紧器

楼主(2018-01-08):
这里太冷清了,原计划是每天更新一次的,但是看到没人理睬也就没有了更新的动力,可我的工作依然继续,每天两三个小时,今天基本完成99%了,也许大家看虎式看多了,没兴趣了,零件制作过程图我就不发了,最后发一次成品图,证明我坚持了,不烂尾!

后面板除了买的迈通化油器,其他零件自己做

自行车刹车线做的钢缆

收工了,底盘可以通用迈通,恒龙的面板,但是面板 是自己的尺寸,只能用我的底盘,炮塔通用恒龙和迈通,炮塔旋转加了一个90CM的轴承,不同于恒龙直接压在面板上

网友B:
这个后脑勺的天线。。。。让我惊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后脑勺的天线。。。。让我惊奇了!!

FPV的天线,怎么办?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网友:
挺好的,发给多图欣赏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纯手工一定要顶,不管别人关注不关注,自己开心才是最主要的,哈哈。

网友E:
楼主有在别的地方更新的帖子么,感觉很受用,想多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在别的地方更新的帖子么,感觉很受用,想多学习学习

没有发别的论坛了,手机里还有一些图片,要转换才能发,有点麻烦,想看哪个部位的,我可以发上来

网友F:
做得非常不错。有视频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得非常不错。有视频没得?

不会发视频,慢慢摸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发视频,慢慢摸索

第一步,点击回复框右上角的“高级模式”

第二步,找到你要插入的视频连接,复制该视频连接。

第三步,回到论坛编辑界面,点击上面的“视频”插入

第四步,在输入链接的位置粘贴你刚才复制的链接并提交

?spm=a2hzp.8244740.0.0

第五步,如上所示,你的视频就上传好了,点击左下角的“参与/回复主题”就完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PV的天线,怎么办?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好像看到过有人放后面一个烟筒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看到过有人放后面一个烟筒里了!!

找到解决方案了,用贴片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