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真的401

楼主(2017-11-14):
电直技术完全荒废了,四轴和固定翼飞多了,电直完全忘了,但还是沉迷于仔细的调机,过程很享受,但设备很差,9克辉盛,固朗GM700,KDS800,配合杂牌9257(gotech 9257 100多),十年前也就飞飞航线,左侧右侧对尾悬停,后来发现在飞机上装个摄像头好玩,就放弃了震动巨大的电直,走向了多轴的路,后来又玩上了X8冲浪者,一路走来十几年,电直都快放坏了,老亚拓450GF压箱底,另配一台VCTRC的450pro,三枚银燕金属舵机做斜盘,收个不知真假的401,和不知几手的futaba9257,想再重温电直的魅力,说不定再练练3D,嘿嘿,今天和大家分享拆机图。

网友A:
我有空发个spF3的有副翼固件,锁尾性能理论上远远好过旧的陀螺仪,价格还便宜(两位数)。

感度可以通过遥控调节(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可以考虑收个GY520,GY401低温会有温飘,而且有风的情况下自旋不均匀,520相比就好多了,而且520体积重量都要好过401。

话说当年一套GY401 + S9257就是一千多大洋啊,哈哈

现在一个K8才百元左右,真是时代发展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空发个spF3的有副翼固件,锁尾性能理论上远远好过旧的陀螺仪,价格还便宜(两位数)。

感度可以通过遥 ...

好的,感谢先

网友B:
说真的就k8单独用在有副翼锁尾都比很多高级陀螺仪要好很多

网友:
还是有副翼看着美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就k8单独用在有副翼锁尾都比很多高级陀螺仪要好很多

同感,完全不输当年GY611。

而且K8自带螺距-尾舵,俯仰-尾舵,副翼-尾舵的预补偿功能,比单独锁尾的陀螺仪好太多了。

顺道说一句,不能忘了它的老祖宗Mikado的V8。

网友:
这个鸡鸡成色很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感,完全不输当年GY611。

而且K8自带螺距-尾舵,俯仰-尾舵,副翼-尾舵的预补偿功能,比单独锁尾的陀 ...

K8用在有副翼的机器上怎么调啊,求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K8用在有副翼的机器上怎么调啊,求教程

没试过,据说把副翼俯仰感度全部设成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试过,据说把副翼俯仰感度全部设成0就好了。

好吧,我试试

网友:
不完整,至少飞起来和有副翼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K8用在有副翼的机器上怎么调啊,求教程

斜盘舵机插接收机上    尾舵机插陀螺仪上      用SBUS 连接。  螺距补偿照样有。 我猜的。

网友:
我试过,sbus可以,传统接发法的话也可以弄1拖2分线,自己焊,效果好,各种补偿都有。但是倾斜盘舵机不能接k8,修正算法和3d舵机行程是不同的,分分钟憋死舵机弄坏旋翼头

网友E:
我前几天刚刚出了一个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