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futaba s.bus功能需要那些条件?

楼主(2017-11-14):
如果要实现futaba s.bus功能要那些条件?1)是不是 遥控器必须支持s.bus?接收机必须支持s.bus?舵机必须支持s.bus?2)T10CHG 如果用6208这种支持s.bus的接收机,然后用上支持s.bus的舵机是否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3)飞电直是不是s.bus没什么用?普通接线就可以?
4)好像陀螺仪接线要用到s.bus 难道没有s.bus陀螺仪就不能用普通方法接线?

网友A:
楼主  你所说的问题  全部都用普通接法 也就是独立接法就可以用了 至于舵机没有SBUS一说  只有标准舵机 高压舵机  宽频窄频舵机  SBUS  接线简单 也就是接收机一条线整合所有信息给陀螺仪用

网友B:
如果要实现futaba s.bus功能要那些条件?1)是不是 遥控器必须支持s.bus? 沒有關系     接收机必须支持s.bus?    舵机必须支持s.bus?      2)T10CHG 如果用6208这种支持s.bus的接收机,然后用上支持s.bus的舵机是否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可以
3)飞电直是不是s.bus没什么用?普通接线就可以?兩種都可以.由你自己喜歡
4)好像陀螺仪接线要用到s.bus 难道没有s.bus陀螺仪就不能用普通方法接线?可以,接回到 6208 的第4 CH 上.

网友C:
sbus的作用是将多路舵机信号何为一个信号输出。然后由支持sbus的设备对信号解析,解析后再以动作或者信号输出。当时futaba推出sbus的目的是简化设备连线。对于大型固定翼从头到尾用一根线传输信号即可,对于无平衡翼直升机用一根线连接陀螺仪省去复杂的接线。

1)是不是 遥控器必须支持s.bus?接收机必须支持s.bus?舵机必须支持s.bus?
     遥控器不用支持,接收机必须支持。舵机看情况,固定翼需要支持,直升机不用支持。
2)T10CHG 如果用6208这种支持s.bus的接收机,然后用上支持s.bus的舵机是否可以实现这些功能?
     可以,但是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可能需要设定sbus舵机内部参数。
3)飞电直是不是s.bus没什么用?普通接线就可以?
     sbus接线会简化很多。像futaba的cgy750只支持sbus输入。
4)好像陀螺仪接线要用到s.bus 难道没有s.bus陀螺仪就不能用普通方法接线?
     除了futaba的CGY750,别的厂家的陀螺仪几乎都支持普通方法接线

最后对于sbus舵机。如果连接sbus通道它输出的是默认通道的动作。sbus舵机默认通道都是第一通道。这样你需要把sbus舵机连接到电脑或者遥控器上面进行设定。可以设定的遥控器型号:10j,6k,14sg,16sz,18sz,18mz。如果使用电脑设定需要futaba的设定卡ciu-2或者ciu-3。

最后解释一下sbus舵机。这种舵机支持普通信号和sbus信号。以普通信号输入它就是一个普通舵机,即便sbus舵机内设定的通道与输入通道不一致,依然输出输入通道的动作。陀螺仪输出的都是普通信号。所以对于直升机来说没有必要使用sbus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所说的问题  全部都用普通接法 也就是独立接法就可以用了 至于舵机没有SBUS一说  只有标准舵机 高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是否可以请教一下 :宽频,窄频舵机有什么区别?都用到什么地方?经常看到宽频窄频的字眼,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具体用法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实现futaba s.bus功能要那些条件?1)是不是 遥控器必须支持s.bus? 沒有關系     接收机必须支 ...

非常感谢您的非常仔细的解答,您的解答让我多年的疑惑彻底解决!
顺便问一下您说的用T10CHG,如果用上SBUS的接收机和舵机,如果要设定sbus的通道和舵机参数时,遥控器没有sbus选项该如何设置这些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us的作用是将多路舵机信号何为一个信号输出。然后由支持sbus的设备对信号解析,解析后再以动作或者信号输 ...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的认真且详细的解答,看到您的解答我真是豁然开朗,解决了我几年来的疑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所说的问题  全部都用普通接法 也就是独立接法就可以用了 至于舵机没有SBUS一说  只有标准舵机 高 ...

谁说没有sbus的舵机  futaba是有sbus的舵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是否可以请教一下 :宽频,窄频舵机有什么区别?都用到什么地方?经常看到宽频窄频的 ...

普通舵机都是宽频的,中立点是1520μs。窄频的几乎都是 直升机 锁头专用舵机,中立点是760μs。另外futaba的舵机如果支持sbus,依据futaba的命名规则结尾会是sb或者sv(sv=sbus+hv,即支持sbus又支持高压。后来还有svi,svi的舵机线是可以拔下更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非常仔细的解答,您的解答让我多年的疑惑彻底解决!
顺便问一下您说的用T10CHG,如果用上SB ...

顺便问一下您说的用T10CHG,如果用上SBUS的接收机和舵机,如果要设定sbus的通道和舵机参数时,遥控器没有sbus选项该如何设置这些参数呢? Futaba 比較新款的控,如 10J,14SG ,16SZ,18SZ, 18MZ ,這些控有 SBUS 舵機設定功能, 10C比較舊 就沒有了,最間單就是用 Futaba SBC-1 來設定 SBUS 舵機, 不過 SBC-1只可以設定SBUS 舵機是配給那個 CH 用,其它比較精細的設定如舵機左右行程多少,行程快慢 SBC-1 就設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您说的用T10CHG,如果用上SBUS的接收机和舵机,如果要设定sbus的通道和舵机参数时,遥控器没有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舵机都是宽频的,中立点是1520μs。窄频的几乎都是 直升机 锁头专用舵机,中立点是760μs。另外futab ...

哦,终于明白了futaba的命名规则,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