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打造 大胖舵机云台~~~

楼主(2017-11-14):
纯手工打造 大胖舵机云台~~~ 就是不知道上天以后效果如何

网友A:
看你圖這樣的話,相機指示燈的光會反到頭罩,拍進录像。

网友B:
一轴!说好的云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轴!说好的云台呢

对啊,一轴,只可以上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圖這樣的話,相機指示燈的光會反到頭罩,拍進录像。

如何解决反光呢,在指示灯地方贴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解决反光呢,在指示灯地方贴纸?

可以嘗試在相機前面加個擋板,看下我的貼,之前找模友幫做的相機架,而且要把架噴黑。才不會鏡頭外的東西入鏡。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1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嘗試在相機前面加個擋板,看下我的貼,之前找模友幫做的相機架,而且要把架噴黑。才不會鏡頭外的東西 ...

启发,受教,感谢

网友:
兄弟,有两个建议,第一就是这种云台架子制作的材料推荐也能够铝合金,又轻又牢固。第二,根据大胖的载重还搞什么舵机云台,直接无刷三轴云台,300原在咸鱼上收一个,拍出来的效果超一流

楼主:
谢谢兄弟建议,对于我来说能省一点,又可以DIY自己动手做,乐趣也在里面不是吗?大胖载重真的很大吗?我陪了6S 17500的电池两组,有点怕带不起来
机翼加长了

网友C:
新动家有个死胖子的云台貌似还不错,还带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动家有个死胖子的云台貌似还不错,还带阻尼

这个看过了,不支持山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