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l和500x的空机重量和加电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哪位大神知道啊?

楼主(2017-11-15):
亚拓500l和500x的空机重量和加电池的起飞重量是多少,哪位大神知道啊?

网友:
你称就知道了,电池不同重量不同

网友:
显然,楼主没有这两架飞机,是想问问哪架轻一些吧。

但从结构上看,500X功率重量比应该更大,因为电机功率加大,而且桨加大,皮传动,侧板挖孔较多,动力感觉应该更好。

而500L依旧用425大桨,轴传动,动力应该不会好过500X。

我没这俩飞机,纯属个人猜测,哈哈

我飞的是500Pro,窄机身版的500,感觉蛮嗨皮的。

不过亚拓500整体给人感受不及450一般劲爆,总感觉稳重有余,灵活不足,翻起来还是略显吃力,可能还有减重的空间吧。

如果让我选,我觉得收个二手的练习机最划算,现在才发现飞机更新太快,完全跟不上步伐,好好练习技术才是王道。

网友:
没错,我的500l感觉太稳重了,暴力程度还比如450pro,特别是高速大航线时,啪啪声450更强一些

网友:
看看官方不带电池重量数据

网友A:
我有500pro跟500x 实测重量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500pro跟500x 实测重量一致

那到底是多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到底是多重啊?

忘记了……当时用的同一块电池……

网友C:
用3300的約2100g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3300的約2100g上下

我去,500x也不轻啊。

网友:
500x机身应该轻一点,但是尾管长,所以总重是差不多的

网友:
重量一样,桨不一样啊,明显x更爆点

网友D:
500x旋翼头跟500l的旋翼头通用吗??

楼主:
小罗520空机好像是1.8kg

网友A:
引用 网友D:
500x旋翼头跟500l的旋翼头通用吗??

通用

网友:
马上称给你,1.51KG不含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