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17-11-15):
关于
陀螺仪
微调十字盘水平的问题
遥控器
微调可以调节,MB陀螺仪也可以调节微调
两个调节有什么区别,根据哪个设置为主?

网友A:
肯定是陀螺仪为主啊 遥控都是校准中立后就不要再动了 最终指令陀螺仪为准

网友B:
控不调,陀螺仪最少调,最好机械调整好,舵臂水平拉杆垂直十字盘水平,行程一样。

网友C:
最好先把机械弄好,再调陀螺仪

网友D:
控不要动。用陀螺仪

网友E:
控不能动,陀螺仪的微调先全部归零,先调机械尽量调整好,然后再调陀螺仪微调,控的微调永远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