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神,accurc2.0这个模拟器有人用过么?和next比怎样?

楼主(2017-11-15):
两款都比凤凰好么?凤凰的地图和机型再也看不下去了,求推荐accurc2.0和NEXT选哪个?

网友A:
accurc2.0和next我都有,推荐next,最接近真机手感的模拟器。accurc虽然可以选电调,舵机,电机等,但感觉飘得很不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urc2.0和next我都有,推荐next,最接近真机手感的模拟器。accurc虽然可以选电调,舵机,电机等,但感觉 ...

好的,谢谢告知,不然走冤枉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ext巨贵。。

有99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99的版本

哦?99的版本?

网友:
纠结模拟器其实意义不大 在接近和真机还是不一样  我一直玩凤凰 后来说G7和真机很接近 我就买了一个 飞的就觉得 太稳定了  飞了几次还是飞凤凰了 凤凰里面把风速 阵风什么风都调一些 这样飞机要不停的修  那样练习 飞真机的话 就会觉得真机非常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