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变2S,使用起来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2017-11-15):
3S的有一节电芯坏了,电压为零,拆掉之,变成了2S,感觉电线连接很明确,不知道使用如何?
之前也直接当2S用过,但考虑到那节坏电芯可能会有内阻,于是干脆拿掉了,变成真正2S。
这两种使用方法哪种更好?

网友:
直接报废,安全第一啊兄弟

网友:
拆掉一片变2s就是真正的2s电池了,用在合适2S电池的场合,没毛病啊

网友:
你这看着好像是炸鸡电池吧,外形都变了,最好还是废了不用。

网友A:
两本书夹着放地上,用锤小力气子敲打可以让电池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本书夹着放地上,用锤小力气子敲打可以让电池好看

巧妙

网友:
去掉坏的,安全情况下座位2S用 没毛病

网友:
坏的拆开,剩下两片还能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池,准备拆掉坏的那片

网友(2019-01-12):
V不一样了啊

网友:
这歪成这样最好还是报废了吧,就怕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