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15E 4S动力搭配

楼主(2017-11-15):
准备用恒力2216 880kv电机,用多大电池好啊,主流的850和1300分别能飞多长时间?
用1300 4s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A:
我的配置是电机双天2838,电调好盈40A,电池双天3S 1300MA  35C,动力很足,飞3D时间是3分半钟

网友:
15E。3S动力够了。除非电池不行了

网友:
850电池我飞过,2分半下来,还有3.75到3.8v这样,4s1300虽然重一点,但稳很多的。穿越机很多这个电池,还可以利用上

网友B:
bm2316 1250kv 9*8 4s 1300 50a 飞行4分钟 不能连续飞 下次飞行前散热到常温  动力充沛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2316 1250kv 9*8 4s 1300 50a 飞行4分钟 不能连续飞 下次飞行前散热到常温  动力充沛

1250kv用4s,您也太暴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配置是电机双天2838,电调好盈40A,电池双天3S 1300MA  35C,动力很足,飞3D时间是3分半钟

你用多少kv的,多大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多少kv的,多大的桨?

1300kv,1047桨

网友:
朗宇 22016 800kv 1047
4s1500 8分钟(吊机 蛇滚练习 不暴力)下来3.78左右
手上目前只有这个电池 下次准备换 4s850

网友:
引用 楼主:
1250kv用4s,您也太暴力了

可以尝试下 全程动力几乎无衰减 桨用9寸慢速桨 马刀桨也可以负载会更大些  慢速桨足够了  缺点就是不能长时间全油 电机寿命降低

网友:
我现在的配置就是:朗宇2216  1100kv

1045  碳纤桨
40A  电调(支持4s)
nano  4s  1000的电池
重量刚刚好,

楼主:
为了追求飞行时间还是选了3S 1500电池
1250KV 2216配1147桨已经足够暴力了

网友(2018-04-21):
引用 楼主:
1250kv用4s,您也太暴力了

这个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