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出滑丝内六角绝招 百试不爽

楼主(2017-11-15):
百试不爽 看图吧 你要买图片中那种批头 螺丝需要砂纸打磨

网友A:
焊锡不结实的,用力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锡不结实的,用力就断了

温度不够会不结实

网友B:
因为螺丝胶 150度失效。 加上 焊锡的一点牵带。就下来了 其实 你把个老铁放在螺丝上 等螺丝也 温度超过 150度以后。直接用个内六角螺丝刀。就可以弄下来了。 。没这么麻烦。。。。

网友:
你缺的只是一把热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螺丝胶 150度失效。 加上 焊锡的一点牵带。就下来了 其实 你把个老铁放在螺丝上 等螺丝也 温度超过 150 ...

我这个是内六角拧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螺丝胶 150度失效。 加上 焊锡的一点牵带。就下来了 其实 你把个老铁放在螺丝上 等螺丝也 温度超过 150 ...

我这个螺丝胶是假的 温度对它没作用

网友C:
淘宝搜断丝取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断丝取出器

试过了 不好使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
某宝有专门取螺丝的锥丝

网友D:
我最后是用钢筋焊到螺丝上  然后加热去下来的

网友E:
1.5的螺丝容易滑。我用1.65刀头伺候。
工程师有钳子专治滑丝,好用
热风枪也好使。

网友:
能下来就好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最后是用钢筋焊到螺丝上  然后加热去下来的

好奇的问一句用点焊机能点上去那么小的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的螺丝容易滑。我用1.65刀头伺候。
工程师有钳子专治滑丝,好用
热风枪也好使。

我以前也是你这样认为的,不过后来发现是习惯问题。螺丝上紧不上螺丝胶也会松;而上一点点胶,带点力拧,震动大也不会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奇的问一句用点焊机能点上去那么小的螺丝?

这就要看 师傅 的技术了    我也是刚开始502   电洛铁等等都试验过了  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