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TABA T14SG中的HOLD

楼主(2017-11-15):
求教FUTABA T14SG菜单HOLD中的百分比默认是17%,我调高了
电机
就转了,不知道这个百分比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油门的锁定值

网友B:
应该是以油动直升为基础的,油机不能把油门都关停的一般
17%是台速,如果设置0%的话就是把发动机关停了。所以原设定值是以油动机来说的,所以你向上设电动机就会转了。说的不对请大家包涵。

网友C:
楼上中奖回答正确

网友D:
三楼正解

网友E:
油机应预留怠速,以及熄火降落反悔时需要hold,熄火需要cut,电机hold直接设成0。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解答,我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