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a飞控限高30米

楼主(2017-11-15):
求助精灵3飞控限高30米,怎么设置回去,在线等,急

楼主:
飞到30米的时候,飞控就提示限高请在飞控里面设置,app已经设置了200米,也没有打开限远,也没有打开新手模式,求助

网友:
实在不行降级固件

网友:
看账号有没有绑定手机

网友:
之后退账号,重新进

网友A:
实在不行删了djigo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删了djigo重装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敏感限飞地区?

网友B:
我的也是,不过经过很多尝试,终于有了解决办法,不过这办法很另类。我用俩手机,一个下载新版本的app,一个老版本的,开机之后先连接新版本的手机,然后解锁飞机,新版本就黑屏了,然后不关机,换老版本的手机,立马不限高了,反正我的就是这样弄的,不知道你的适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不过经过很多尝试,终于有了解决办法,不过这办法很另类。我用俩手机,一个下载新版本的app,一 ...

我试一下,伤心

网友(2020-03-16):
我的精灵3A现在也是这样了。40米高和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