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返航炸机,还有没有更霉的,

楼主(2017-11-15):
飞机电量过低,提示返航,飞机默认设定30m高度返航,而上空有障碍物,此时控制遥控器,想把飞机弄回一点再升空,没有用,只有油门有用,油门松开后,飞机又往上升,直到飞炸机了,

网友:
不可以取消自动返航吗?

网友:
以后飞,把报警电量调高点,返航高度高点,御是每次升级,返航都重置。还有冬天电池电量不必夏天。

网友:
有 直接飞丢

网友:
没飞丢算好运了

网友:
我昨天尝试自动返航,结果没返航回去,赶紧拉杆救回来了。。。

网友(2018-01-13):
冬天电池也不行,返航电量必须调高

网友A:
房主节哀,我找到别人的炸机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房主节哀,我找到别人的炸机图片

哇!!!这是悟????

网友C(2018-05-31):
因为你设置的返航高度30,所以无论你控制到什么高度,它都会返回30米高度往回来,你可以取消返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房主节哀,我找到别人的炸机图片

炸成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房主节哀,我找到别人的炸机图片

这个好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这是悟????

应该是航模机

网友(2018-09-17):
楼主的其它帖子挺好

网友(2018-10-20):
引用 网友C:
因为你设置的返航高度30,所以无论你控制到什么高度,它都会返回30米高度往回来,你可以取消返航啊

不是的,大于30的高度他不会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