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7-11-15):
(无正文)

网友:
线没连接好吧,看看电池插头是不是断了

网友:
这个大的电阻,貌似烧掉了。看色环是0.5R/3w或者2W的。

网友:
连成不成功

网友:
很明显,连接断开。检查平衡头和电源头是不是接触不良了。试试别的电池。不是外面的问题就用表情测测内部输出电源是不是通路。

网友:
色环烧了,都黑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返厂好了,咋接没用白试半天

网友:
联接断开,如果有保修就联系反厂,不要乱动,否则厂家不保,当然要是练手,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可以试着换一下明显异样的元件,看看效果,也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不行的话如果有测量的工具可以进行测试,来验证和判断!

网友A:
电池连接中断,检查一下插头电线等是否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连接中断,检查一下插头电线等是否断路,

没有呀,那也没有断路了,我还专门都看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