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全拼插结构室内机,大家提提意见

楼主(2017-11-15):
翼展291毫米,3毫米PP板,用伟力929套装,不知道飞的咋样,不含电池飞机重35克

楼主:
用的都是卡笋结构,飞机不用胶水,强度很好,就电机座用热熔打了一点点

网友:
感觉阻力会特别大,尤其是轮架部位。其后是所有的前缘、后缘

网友:
这种结构最好

楼主:
为了方便制作,所以采用这种结构,刚刚试飞了一下,作为慢速机,翼展面积有点小,使用8毫米减速组,动力过大,反扭过大,导致不好飞,明天用720电机直驱试试。

网友A:
请教楼主,这种小机的接收舵机哪买?有链接吗?用富斯控可以对频吗?

网友:
不错,看着很好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

网友:
重,速度快

网友:
好不好飞呀

网友B:
桨太大了,所以反扭严重

网友C:
翼展再大一点好吧,比350,不然桨太大了吧,不好搞

网友:
这个是拿那种木板拼的飞机改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种小机的接收舵机哪买?有链接吗?用富斯控可以对频吗?

我用的是伟力F929的遥控和接收,接收板上集成2个舵机,你可以搜直线舵机,接收板可以用88元板,一般D7E可以用,如果富斯控你有微型接收机,也可以用的,不过电调和电机得单独购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太大了,所以反扭严重

的确是,今天打算换720的直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展再大一点好吧,比350,不然桨太大了吧,不好搞

加大翼展也可以,我修改一下激光图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