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究竟怎么样?

楼主(2017-11-16):
18650锂电池究竟怎么样?

       多旋翼采用18650锂电池作为动力电源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试用过的有说好的,有说不怎么样的,究竟怎么样?适不适合做多旋翼等飞行器的动力电源?与一般的航模锂电池相比18650有什么优点?如何制作18650动力锂电池组?,就是本文想要解决的问题,本人得亲测和尝试-----用事实说话!
       先说说我们常用的锂电池,我原来有过详细的测试帖;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074&extra=环境温度对航模动力锂电池放电性能的影响);优点和常识性的问题就不罗嗦了,我主要说缺点,常用的聚合物动力锂电池与其它锂电池最大的区别是以电池组的形式工作在大电流环境中;它最大的问题是内阻随时间和充放电的次数会发生改变,容易导致电池组电芯的一致性变差,大家都知道电池组中如有一片不合格的电芯就会导致整个电池组报废,轻度的勉强使用的话也会大大缩短续航时间,其二是性能与电池的生产时间、环境温度等密切相关,使用中超过一年的电池性能一般会下降30-50%,主要表现端电压下降过快,很快就到了设置的报警阈值,显示充进电量大打折扣,5000mah的电池往往只能充进2000~3000ma,10000mah的电池也只能充进5000~6000ma;实际上电池的活性已大幅度降低,性能的改变几乎是不可逆的,无法修复。
       那么18650锂电池又如何呢?适不适做航模飞行器电池?答案是肯定的。相比我们常用的航模锂电池,18650既有明显的优势,也有弱势,其一、容量密度强于一般的聚合物锂电池,单颗46g的重量能达到3000mah容量。目前,有些优质的动力型18650内阻很小,可最大35A电流放电;已经基本解决了容量小、不能大电流放电的问题,4P时工作电流可达120A,最大瞬时放电电流可达140A;其二、用过18650的模友都知道,18650电芯的一致性一般都非常好,且性能稳定,这也许和电池的生产工艺有关,这点非常的重要;其三、即是缺点也是优点,端电压下降较快,主要工作段在3.0~3.8V左右,最低可放电至2.7V,甚至是2.5V;但过低的工作电压无疑会对飞行器的安全带来危害,究竟危害在哪里?还没时间去研究它
       我这几天T了18颗大名鼎鼎的18650-C6,组了一组6S3P-24V电池,单节标称容量3000mah,允许30A放电,最大充电电流5A,最低放电电压2.5V。商家用镍片按要求将电池已经组好,无法测内阻了,无所谓了,对该款电池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主要实测的是容量和大电流放电的效果;模拟多旋翼的飞行电流测试才有意义。

18650-6C

       电池焊上6P插和硅胶TX60插头,焊电池是个技术活,必须用大烙铁(我用的75W外热式的老式烙铁)烧5分钟以上,用极短时间、迅速焊接才能达到不易损电池的效果,切不可用小功率烙铁焊18650电池;焊接好硅胶线后,用JR-600e啫喱胶在电池间少许点一下,用纤维胶带先外缠一层增加强度,再剪一块合适的薄泡沫海绵(我用的带铝箔的保温泡沫海绵)将电池包起来做成保护保温层,最后外用热缩套做包裹处理,组装完成!(外形还不够美观,考虑今后可3D打印电池组外壳)
焊好的电池组
用起保护和隔温作用的泡沫海绵做内层
热缩套封装后
910g

       测试情况:
测试设备:A9充电器+50A电流计(自组)、电压计+大功率电阻箱(自制)+计时器+PP电压报警器+电子称
环境温度:17℃
测试过程
        将18650电池组(后简称18650)用A9充电器充至单节电压均为4.2V-----大功率电阻箱20~23A( 端电压下降会导致电流下降,条件有限无恒流放电设备电流放电(电流接近大部分多旋翼的工作电流-----记录放电时间、电流电压及电池温度变化情况-----PP电压报警终止放电电压2.8V------A9充电器对电池充电,记录充满后的充进电量。
测试过程
充满电
充进电量
        重复测试一次。

测试结果
   这款18650-C6组成的6S3P电池组,组装完成重量910g,标称容量为9000mah。第一次放电测试放电时间23分20秒,用4.5A电流充进电量9400ma左右,第二次放电测试放电时间24分30秒,4.5A电流每组电芯充进电量9600ma左右;NB!竟然超出了标称容量,结果非常令人意外。
        开始的放电阶段端电压下降较快,
单节电芯负载<8A,电流稳定在23A左右,此条件下19.5V-23V是主要工作阶段,放电至18V(单节3V)后,端电压下降加快,此阶段电池升温明显,16.8V报警电压后电压明显较快下降;个人觉得18650安全电压设置在3V比较可靠,最低不能低于2.8V。

       从测试结果和个人感受来看,18650毫无疑问可用于轻型多旋翼或其它飞行器,除其平台电压较低,倍率不如动力锂电外,在电池的稳定性、性价比、重量等其它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18650组的电池组建议采用镍片点焊技术连接电极(切记不可长时间用烙铁焊接),自组更方便、更安全、更可靠!

        择日上机测试,预测18650配上我的650轻型多旋翼,保守的飞行时间应该在30~40分钟,敬请期待进一步测试结果。

轻型650

网友A:
好文,是否可以给出放电曲线看看?

网友:
好贴,终于看到18650电池的测试了,楼主用的是索尼c6吧,期待试飞结果!!!

网友B:
如果18650的放电倍率能提升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18650的放电倍率能提升就好 了

现在可达到30a暴力电流,np就很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是否可以给出放电曲线看看?

因时间有限,没做放电曲线图,但说明的也比较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18650的放电倍率能提升就好 了

有10C的放电能力,再用4P或6P就差不多了,多P的电池容量也会有大幅度提升

网友:
我组两个6s4p的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
找厂家合作做岂不更好。厂家有专业设备,你有头脑

网友:
最大的差别应该是重量吧!

网友C:
这个用作电包有可操作性吗??

网友C:
另外问问这个能长时间满电储存吗????

正考虑使用A123还是18650组个18V以上40AH左右的电包。

网友:
如果真的比航模锂电池好 肯定早就流行起来了    还是有不可以忽视的弊端

网友D:
a9的容量不准的吧 不可能超出标称容量吧!

网友E:
想問問,我也最近拍了上面這款電池,我想組成4S電用。但是我的只是細翼展的飛翼,所以電池重量不能大,控制在200g內。所以4個C6電池總重量剛好差不多。但是不知道就這樣把四個電池串聯起來,組成4S電,不知放電電流能不能滿足飛用,C6電池標的持續放電30A,瞬時60A不知是指單個電芯的放電還是什麼,但見您上面測試提到單個電池放電負載<4a。我手上的飛機是用35A電調,然後標配是用3S 2200左右的一般航模電池的。我看您組電池的是用並聯串聯混用的方法組的。

网友:
18650用在fpv这种小电流大航程的地方没问题,多轴还是第一次看到,期待上机测试

网友:
索尼VTC6规格书,低电压也放心的艹吧

网友F:
18650我以前也实验过。好处是安全,稳定,容量足,寿命长。

但缺点也很多
1,压降大,所以4s当3.5s,6s当5s。其它条件允许的话,尽可能提高电压。
2,尺寸,重量固定。组电池的灵活度不够。不适合做微型飞机。至少要组到4s2p以上才将就(电池400克左右)。
3,钢壳,影响罗盘。安装有一定的讲究。
4,动力疲软。因为压降大,内阻也相对较大,大电流输出时明显动力要差一些。不适合运动型的特技飞行。
5,价格相对要高。动力型的18650价格明显要比一般的高很多。如果不考虑寿命等影响,它相比软包装的航模动力电池并不便宜,甚至还要贵很多。

综合以上因素,起飞重量2公斤以上,飞航线的机器比较适合用18650,有较大的优势
我以前的小四轴,起飞重量1公斤左右,用18650没有太大好处。

网友:
18650便宜,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作电包有可操作性吗??

用c6做电包有点奢侈了,电包对电芯的要求低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问问这个能长时间满电储存吗????

正考虑使用A123还是18650组个18V以上40AH左右的电包。

应该没问题,它不会“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D:
a9的容量不准的吧 不可能超出标称容量吧!

一直用的,不存在不准确的问题吧;这实际上说明了进口货与国产货的质的区别,不虚标,国货要加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問問,我也最近拍了上面這款電池,我想組成4S電用。但是我的只是細翼展的飛翼,所以電池重量不能大,控制 ...

对于航模飞行器来说,在强度、电机、电调等关键部件都要有冗余,电池也不另外,比如30A工作电流的机器起码要冗余到4倍的电流强度;18650的放电倍率一直是制约它的瓶颈;通常采用增加并联个数来提升放电倍率;由于18650电压平台较低,实际飞行中会明显觉得力不从心;你想做4S1P的电池,要先测试你的飞机最大的工作电流,再看你的电池电流能否满足并冗余2~4倍。性能指标是指单个电池,你的飞机如果想用18650-C6组电池,建议组3S2P,这样工作电流可达到60A,容量6000mah,重量280g左右,用在固定翼上我认为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航模飞行器来说,在强度、电机、电调等关键部件都要有冗余,电池也不另外,比如30A工作电流的机器起 ...

感謝,要是能持續有60A放電,肯定是夠的了。我的飛機起飛可能瞬時有3﹣40a吧。航線大概是2-30a內。因為也剛接觸了解和想用上這種電池,所以不太了解,看來原來的想法還要增加兩個回來。然後六個組成3S 2P了(三並三串)。不知這樣對不對?我那飛機翼展只有900mm的。就是怕電池重了不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F:
18650我以前也实验过。好处是安全,稳定,容量足,寿命长。

但缺点也很多

你对18650的缺点分析的很到位;但对于航模电池性能来讲,电芯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是最重要的,这恰恰是18650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因為也剛接觸了解和想用上這種電池,所以不太了解,看來原來的想法還要增加兩個回來。然後六個組成 ...

18650放电平台电压较低,你还要考虑压降的问题,如果在你的载机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4S2P更适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18650放电平台电压较低,你还要考虑压降的问题,如果在你的载机允许的情况下,我觉得4S2P更适合。

飛機的廠家推薦是3S 2200或 3S 2600。如果用3S2P已經280g左右,這樣也都重過軟包的3S 2600 50g了。但應該還可以接受的。要是4S 2P就過重了,畢竟飛機不大。只好先試試3S 2P了。原來看到VTC6單個持續放電有30A 瞬時有60A,這樣只接四個串起來就好了,哈哈。 後來和模友聊了下,和看了您的貼,發現大多都是用並串的組起來的。我就懷疑自己的想法有問題了。我只想續航可以久些。速度不要求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飛機的廠家推薦是3S 2200或 3S 2600。如果用3S2P已經280g左右,這樣也都重過軟包的3S 2600 50g了。但應該 ...

实际上玩嘛,都需要去尝试,只要不是太离谱;你可以先组个4S1P试试,估计只有180g左右,重量减轻你的飞机电流肯定会减小,究竟可不可以用?效果如何?你尝试了才知道,玩航模的人都喜欢折腾,这就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玩嘛,都需要去尝试,只要不是太离谱;你可以先组个4S1P试试,估计只有180g左右,重量减轻你的飞机 ...

是的。先試了要是不行再補兩個回來哈哈。不知18650怕不怕過放的。謝謝

网友G: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如果电池还接着负载(不工作了),能用平衡充充电吗,还是必须拔掉负载才行?或者2个6S的电池还处于并联状态下,可以分别用平衡充充电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直用的,不存在不准确的问题吧;这实际上说明了进口货与国产货的质的区别,不虚标,国货要加强啊~

建议你看看论坛上有关a6和a9充电器的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如果电池还接着负载(不工作了),能用平衡充充电吗,还是必须拔掉负载才行?或者2个6S ...

负载不工作和2个6s并联状态下用平衡充充电,我认为理论上没什么问题,但要考虑平衡充的负荷能力、负载设备安全性及6s电池内阻或容量的匹配等问题,为安全起见,建议最好去掉负载和分别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看看论坛上有关a6和a9充电器的技术贴

谢谢提醒!A6或A9肯定都会有误差,只是多少的问题;为了模仿飞行状态,大电流放电我都是用电流计+大功率电阻箱来测,得出时间,再换算做参考,平衡充则测充进的电量,充放结合分析,不离谱的话就以充进电量为准;业余水平无法追求高精度,有个5%~10%的误差也许无法避免。

网友H:
250軸距  起飛 646課
F4 刷 inav 1.7.1

25分滯空
18650 3S2P 5000mah
25分 用掉 41xx mah

网友:
引用 网友H:
250軸距  起飛 646課
F4 刷 inav 1.7.1

你的是啥配置啊

网友:
https://www.powerstream.com/p/INR18650-25R-datasheet.pdf

Samsung 18650-25R

网友H:
我機重大約 646 克
停懸電流大約9A  電壓抓11.1  那大約是99W 的消耗功率
11.1*5 (5000mah) =55.5  抓8成2的使用率   55.5*0.82= 45.51 wh

45.51*60 (分) =2730
2730/99=27.5  (粗略計算可以飛27.5分鐘,電壓要放到單顆 2.7~2.8V )
我飛 25分多  也算接近了 畢竟這組電池用不少時日了
在inav 的OSD顯示 用掉了 41XX mah
41xx / 5000  = 大約0.83左右  這樣計算是可以參考參考的!!!

网友:
如果无人机本身就很贵,也不差这点钱买个好的航模锂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機重大約 646 克
停懸電流大約9A  電壓抓11.1  那大約是99W 的消耗功率
11.1*5 (5000mah) =55.5  抓8成 ...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但你能说下你的机器电机电调这些详细参数吗?想照你的配一个

网友:
飛控  BEE ROTOR F4 刷 inav 1.7.1 帶自家的分電盤
可以直接在 inav (BF)  設定 osd 以及 電流傳感器 非常方便  且 帶氣壓計 (非內建羅盤~可以減少干擾)
電變 極光 25A + 電容 470U 25V
馬達 2304 2300KV +6吋獎
GPS 可以很多選擇  BN-880  或是 GR-BD 有羅盤的就可以

其實 馬達改 2212  2216 也可以實現 350 以上軸距的空拍機使用
算是 兩棲部隊  可以穿越 也可以空拍 ~

移植到 追雲的殼

移植到 追雲的殼

osd 不用再刷個老半天了~BF ~inav 都內建了!

osd 不用再刷個老半天了~BF ~inav 都內建了!

网友:
現在改成這樣了

停懸變成只要8A

御的馬達+御的折槳(震動很大)

御的馬達+御的折槳(震動很大)

御的馬達+一般8吋槳 (震動非常小)

御的馬達+一般8吋槳 (震動非常小)

8吋槳 效能更好

8吋槳 效能更好

网友I:
楼主应该是算错电流了。。
6S 3P   23A电流。。每个电芯应该是8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应该是算错电流了。。
6S 3P   23A电流。。每个电芯应该是8A左右

没错,是马虎的算错了,3P=23A,1P约8A,谢谢指正!改正了

网友:
做电包用还可以  10C放电有点小了  航模锂电池比18650安全很多   垃圾点的18650一不小心是会爆的  好几万的飞机烧了就可惜了

网友(2018-06-04):
好帖,请问不用平衡板吗

网友(2018-07-16):
成本低点   就是这个重量和放电倍率低  不好搞

网友:
一直在用,慢慢飞,不暴力,很好用。。。

网友:
我一直用的三洋的18650,个人觉得除了没有大放电(作死浪),完全满足日常需求。用的也很踏实。

网友:
18650电池易燃易爆  比锂电的危险系数高多了

网友J(2018-10-20):
很好 很好 参考

网友K:
飞行测试如何?

网友L:
楼主辛苦了,18650电芯也要选好的牌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辛苦了,18650电芯也要选好的牌子啊
18650生产厂家不少,性能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在容量、一致性和电流放电倍率上,进口的18650价格高,但性能有保障,二手的进口货也不错

网友M:
18650属于易爆电池 比航模电池危险多了 还有放电C数太低 不适合暴力飞行 最大的优势就是比锂电池便宜 哈哈

网友J:
其一、容量密度强于一般的聚合物锂电池,单颗46g的重量能达到3000mah容量。
焊电池是个技术活,必须用大烙铁(我用的75W外热式的老式烙铁)烧5分钟以上,用极短时间、迅速焊接才能达到不易损电池的效果,切不可用小功率烙铁焊18650电池
--- OO

网友N(2018-11-19):
18650用了好几年了,很好用也很安全,从未有过爆炸着火这种事情,前提是要买质量好的,18560电池发展了30年了安全性非常好的,除非你把它扔火里

网友O(2019-07-18):
18650还是用点焊机把,这电池用在航线固定翼飞行简直不要太好

网友P:
18650钢壳比软包聚合物安全性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主要问题还是大电流放电疲软

网友Q(2021-09-30):
的放电倍率能提升就好 了

网友R:
楼主的测试很有意义啊,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S(2022-01-09):
还是高C的LiPo靠谱,也没贵多少。
由于内阻很低,发热少,本质上更安全。

网友T(2022-05-20):
我用10A21700自组电池飞650时间约38分钟

网友U:
谁分享一下店家链接?要正品的喔。

网友V:
好文,学习了,正在考虑采用18650电池驱动2公斤级别的多旋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