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图传横纹

楼主(2017-11-16):
拆桨怎么推油门都没事,装桨上天后大油门屏幕有波纹,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调滤波电容器容量不够。

网友A:
这是共振吧,我的郎宇电机百分之50油门位置也很严重,好换一个电机就没有了

网友B:
我的是不装桨也有横纹。

网友C:
装上桨电流比没装桨大啊,确实不同啊。

网友D:
某个部位虚焊或者松动

网友E:
遇到过此类问题,加装滤波、屏蔽、接地、单电源供电等等均无效。后来换桨就好了

网友F:
1,检查是摄像头是否拧紧。2,图传本身滤波极差。3,分电板的12v稳压不行,可以先换4s再试试。4,sma接口处与碳板没有做绝缘。不行的话只有自己买一个滤波模块或者重新买个分电板什么的。

网友G:
看到不少人在分电板电池供电处并联一1000UF 25V电容,应该能改善一些吧。

网友H:
我的不推油完全完美,一给油電機一轉就有一点点的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