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共振问题请教

楼主(2017-11-16):
各位,我手上有个4S版的FMS70涵道,12叶,手里拿着涵道桶接电推油门没有异常,但是安装到飞机上推油门大约40%左右出现共振,过了 这个阶段到70%以上就没有共振了,想请教一下大家是不是每个涵道都有这个问题,还是我的涵道动平衡有问题?

网友A:
和涵道没关系,和飞机的共振频率有关系。fms的魔鬼就有这个问题,80-100油门共振如油鸡。我在机腹下贴了块层板,消除了共振。

网友:
另外:我用fms70 v2装三洞,一点共振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我的也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这问题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涵道没关系,和飞机的共振频率有关系。fms的魔鬼就有这个问题,80-100油门共振如油鸡。我在机腹下贴了块 ...

我用手捏着涵道附近的机身也没见共振小?

网友:
我的是涵道装得不稳固,已解决

网友C:
除了共振,会不会涵道叶片磨了。。。

网友:
什么是共振,共振有什么表现,怎么体现?

网友:
涵道安装的时候做个减震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共振,会不会涵道叶片磨了。。。

不是叶片磨了,不安飞机上咋转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