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能用1s锂电吗

楼主(2017-11-16):
都说用2s锂电有危险,或者效率不高,用1s锂电可以吗?刷的给力固件里有1s锂电供电选项,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不建议1S使用,1S放电到中后期电压低于内部LDO最低工作电压,工作不稳定

网友:
2S虽然效率不高,但是安全的多

网友B:
上2s,开机震动超大,显示屏超亮,吓得我马上关机,最合适还是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1S使用,1S放电到中后期电压低于内部LDO最低工作电压,工作不稳定

请教一下,LDO最低工作电压多大呀

网友C:
用降压线吧

网友D:
能,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降压线吧

主要是手头有一个天地飞的1s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我用过

ok,那我也试试

网友A:
最好还是用电池,控设计的时候是按照最低4.8V电压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用电池,控设计的时候是按照最低4.8V电压设计的

用的4个充电电池,感觉不经用,用一两个小时就没电了,好麻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ok,那我也试试

刷固件后,需要在控里面设置供电电压,报警电压

网友E:
报警电压设置3.8v,1s控电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报警电压设置3.8v,1s控电完全没问题

ok。。。。。。。。

网友(2017-12-20):
引用 网友B:
上2s,开机震动超大,显示屏超亮,吓得我马上关机,最合适还是用电池

我一直用2s,把开机振动关了

网友(2018-04-12):
引用 楼主:
ok。。。。。。。。

1s好像关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