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 1/350佩里 附单轴防反扭大法!

楼主(2017-11-16):
最近撸了一艘1/350的佩里级护卫舰。建造目标要求将来能和同比例的尼米兹号在较平静的湖泊等自然水域编队航行,因此对速度,续航力,稳定性,和抗浪防水都有要求,且一贯的吃水不能明显超过水线。

这是我做过的最小的RC船,难度很大。
首先排水量实在太紧张,除了选用最小的设备,还需要疯狂的打磨船体和上层建筑,总共大约切掉和磨掉了超过1/3的重量,非常费劲。

然而最难的还在后面,佩里级是单桨单轴(美军真是省钱上瘾,这种典型的民船配置竟然用在军舰上),要选用动力足够的电机,就会产生非常明显的反扭,电机顺时针转,船身会向逆时针扭转,跑起来就歪歪斜斜的,非常难看,动力越大歪得越厉害。在一侧加配重是我不愿意接受的,因为这会导致停船时的侧倾,和倒船时更大的侧倾。我要让他不管前进还是停船,都要稳稳当当。

好在我终于找到了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楼下贴出。还是先来看图吧

最后还有350航母编队(雏形)硬照!

楼主:
相信细心的盆友们已经发现了,防反扭的秘诀就在两侧减摇鳍的角度上。船前进时向右舷侧倾,因此右侧减摇鳍攻角设为正,左侧减摇鳍攻角为负,通过水流产生右侧抬起,左侧下压的作用力,借此抵消电机造成的侧倾。倒船时正好相反。
而且这个办法最好的就是,减摇鳍的作用力,随着速度提升而增加。因为电机转速加快,反扭作用就越明显,船速也越快,流过减摇鳍的水流速度就越快,因此左压右抬的作用力就更大。

楼主:
这就可以了么?不!
实验后发现,减摇鳍面积太小,产生的作用力根本不足以抵消电机反扭。可是加大减摇鳍会看起来失真。

所以我用薄泡沫板做了四个套套,套在减摇鳍上,增大减摇鳍的面积。在水中看起来不明显,静态摆设的时候取下来就是,丝毫不影响仿真外观。

带上套套就是这样的效果,平常是取下来的,只有下水才套上。

楼主:
来看看效果,首先停在水中,很端正。而且白色的套套非常不明显,所以并不影响水中的视觉效果,这还是在清澈见底的浴缸里,在室外的水域,肯定更看不到了。

楼主:
接下来看看动态:成功!减摇鳍大小刚刚好,不论速度快慢油门大小,船身端端正正!

楼主:
完工的佩里,迅速出发执行任务。和CG59普林斯顿号巡洋舰,DDG92莫姆森号驱逐舰一起,加入CVN68尼米兹号编队。

CG59普林斯顿: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91818
DDG92莫姆森: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4787
军港景象: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30069

楼主:
继续编队硬照:

楼主:
与同比例的大哥们一比,就知道佩里级有多小了。

楼主:
毕竟,标准排水量3000吨,提康和伯克IIA都是接近一万吨的大船,几乎是佩里的3倍。

楼主:
下面请看:最萌身高差!
十万吨 VS 三千吨,30倍的差距!

网友A:
厲害了!我也有一艘西西里的佩裏,當時也打算RC的,可惜那個時候還不會,只能作罷,你做的很漂亮,如果……有內構看看就更好了,嘿嘿

楼主:
佩里:“不要看不起我,我可是拥有30分钟续航和A4防水级别的船!完全可以和你编队!”

附本人原创,

RC船防水级别:

A1,静态漂浮不漏水
A2,动态航行不漏水
A3,甲板浸湿不漏水
A4,甲板淹没不漏水
A5,全淹没不漏水(冲潜潜艇防水级别)
A6,全进水关键设备不漏水 (静潜潜艇防水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了!我也有一艘西西里的佩裏,當時也打算RC的,可惜那個時候還不會,只能作罷,你做的很漂亮,如果…… ...

谢黄家海军司令的肯定!附上内部结构图:

网友B:
船做得很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黄家海军司令的肯定!附上内部结构图:

厲害了!學習了!一切RC件最小化!贊!

网友C:
    这个办法好!我刚做的一条053h3上层稍重一点了,转弯时有些侧倾,想偷点懒,正在考虑用此方法纠正模型在航行中的倾斜问题,琢磨能否在减摇鳍上,套上一个面积大一点的鳍,以此增加航行的稳定性,平时则可以取下来以免太失真。正在纠结时,你这里已经用上了!哈哈太感谢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顺便再说一句,能把1:350小船遥控改造后依然这么精致,还要保证相应的航行姿态,真心不容易佩服,顶一个

网友:
航模区的过来参观学习,很漂亮!

网友D:
小小乾坤,别有洞天!

网友E:
楼主研究的很透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做得很漂亮!

谢谢了!毕竟350比例的还是简单,耗时不能和大比例的相比

楼主:
谢谢!要说漂亮,我觉得作为船来讲,还是在水中有漂亮水波的陪衬,才最漂亮。这也是我如此执着于一定要把静态模型改成动态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了!學習了!一切RC件最小化!贊!

除了设备最小化,还要费很大力气打磨塑料板件,想尽办法减重,特别烦人。还是做排水量充裕的大船自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好!我刚做的一条053h3上层稍重一点了,转弯时有些侧倾,想偷点懒,正在考虑用此方法纠正模型 ...

哈哈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研究的很透彻啊

透彻完全不敢当,我从论坛中真正的大神们那里学习到了不少东西才能搞出我自己的小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小乾坤,别有洞天!

说得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F:
小比例军舰遥控难度比较高,楼主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比例军舰遥控难度比较高,楼主真厉害!

大师过奖了 正是始终不敢下定决心制作费时费力的大船,才不停地在出产些这样的小船

网友:
这小的比例动态配置这么到位,必须帮顶起。诚心邀请你加入【119443中国模型群】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G:
换电池时要拆开甲板的吧?怎么保证甲板和船体缝隙不进水的呢?

网友H:
湖里浪大的话泡沫会不会被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电池时要拆开甲板的吧?怎么保证甲板和船体缝隙不进水的呢?

不拆甲板 上层建筑拿下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湖里浪大的话泡沫会不会被拍掉?

不会 套套紧一些就好了

楼主:
补充几张航行照

网友(2019-08-27):
引用 楼主:
谢谢!要说漂亮,我觉得作为船来讲,还是在水中有漂亮水波的陪衬,才最漂亮。这也是我如此执着于一定要把 ...

说的太对了,我做RC船就是为了看劈开水的姿态和漂亮的浪花

网友I(2023-02-27):
做一艘05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