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最低位 发动机抖动 易熄火 轻推转速猛增

楼主(2017-11-16):
各位大佬,本人DLE30单缸,小白初次调油机,按照说明书,大小油针1.1和1.5,开风门给两格油启动
发动机
没问题,但飞机前拉力比较大,一旦收油发动机震动变大,转速2000转左右,易熄火,是低速油针问题还是怠速螺钉问题?

网友A:
汽油机就那样

网友B:
先按厂家的设置磨合一箱油再调整,新发动机气密性相对要差,等磨合好了低速也就稳定了,那时候在调整

网友C:
说明书上油针的初始位置,可能不适合你。建议都调到2.0,然后再根据流程调试

网友D:
应该是新发动机没有磨合好 磨合好以后再调整 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