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模友:这款电调能放水吗?

楼主(2017-11-16):
最近看到某宝上有款电调标有防水功能,准备买来装水机,但没用过,不放心。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模友:这款电调能放水吗?附图:

网友:
这防水?不过你可以到手用704胶水把电调密封就行

网友:
这防水?看着就一般电调嘛

网友:
有没有认识论坛里一个叫sukekkk的坛友啊,我有事想要联系他,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不要开玩笑了,我记得这个不防水。

网友:
防止沾上水

网友:
把皮扒了,涂上热熔胶,在重新套热收缩,两端封死,就能防水了。。我就是这样

网友:
楼主你想多了吧

网友:
其实最好办法是用704把电调热缩膜两头封满。

楼主:
谢谢各位,它是防水还是放水还真拿不准。人家还有视频。

楼主:
这视频怎么样?请问有模友试过么?

网友:
那你直得拥有,自己试一试

网友:
不防水,不过可以把外皮去掉,在电路板上喷三防漆(透明那种),能有一点点防水效果。
PS:要看看价格啊,怎么可能防水。

网友:
我就看看,签到走人!

网友:
加个防水就好

网友:
蒸馏水般的净水不导电,电调放在这种水里就没事,还可以起到冷却的作用。

网友:
最方便的做法就是用704在电调两头涂胶水。热缩管和线之间不要有缝隙哦。用热熔胶,在电调热的时候不怕化了?

网友:
直接在电调两端赌满704就好了

网友:
防蒸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