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重心问题

楼主(2017-11-16):
最近闲的无聊,于是就去摸一摸那一堆破飞机,好久不飞了,擦去尘土,拔毛然后下油,葱姜蒜花椒大料一起上吧……尽管不飞电池也装上吧,反正没飞几个起落的男爵5200电池也报废了当时近千大洋买的,人都凉了~去他滴
跑题了~装上电池以后我把飞机大桨垂直于地面机身于地面平行发现鸡头重了……电池要往后移动好多才行!以前从来没有在意过这些东西,反正尾巴也是杠杠滴……大家感觉一下重心靠前了是不是不利于锁尾效果?重心刚刚好最好了……可是对于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就像搞个明白……以前我都是电池到前头的现在发现要靠这么后才可以~

网友A:
如果机头重,三轴要不停控制升降舵修正。有点像轮子歪的车,你可以一直抓着方向盘,也不会说直接从路上开出去了。但是好不好开就是另一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头重,三轴要不停控制升降舵修正。有点像轮子歪的车,你可以一直抓着方向盘,也不会说直接从路上开出 ...

对~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走弯路

网友:
关键是怎么调节

网友:
放久了,缩水了

网友:
电调挂侧板会不会好一点啊?

另外,重心测试可以抓住主轴,然后让飞机侧过来,即主轴平行于地面,看往那边沉就能判断头重还是尾重了。

网友B:
同亚拓700,配置也差不多,可是为啥我电池要放这么前面,还感觉头稍微轻了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亚拓700,配置也差不多,可是为啥我电池要放这么前面,还感觉头稍微轻了一点。。。

可能因为你用的花牌

网友D:
男爵电池是重一些,我放最后面了,还是头略有点重,不过飞起来没啥感觉,也不去管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因为你用的花牌

还真是,看来Infinity的轻不是浪得虚名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长条的电池,进出方便

网友:
我曾经500侧摆尾巴甩   折腾了好久都没办法   后来别人给我改了一下电池位置   就好了    那时候我才知道还要调重心

网友:
经量调整到,头尾在水平吧,略有偏差影响也不大。水平自旋如果飞机扭腰的话就要想办法把重心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男爵电池是重一些,我放最后面了,还是头略有点重,不过飞起来没啥感觉,也不去管它了。

你说的对

网友:
以前没注意飞机重心,练自旋练得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