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升级F4飞控

楼主(2017-11-17):
自从升级了F4飞控整个人都不好了,飞控基本设置弄好了,电机方向也调好,装上桨准备试飞。致命时刻到了,请看图
一箭双雕!
机子低油门没有离地正常,当油门稍加一点使机子离一点点地,机子就像个疯子一样乱窜,油门也不知道为什么归零也没反应了,
幸好我动作迅速在机子掉在地上的时候一脚踩住,剪刀拿起就将电池线剪掉,发现一个电机貌似绝缘漆被烧融掉了,报废电机一个。试机需谨慎啊!我的天呐!
原本以为是电机进了脏东西把电机堵转在自稳模式下傻了,但是我又把机子重新装好,再一次试飞,发现应该是飞控的问题。
请问各位大神分析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是推一点油,就像全油一样。乱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推一点油,就像全油一样。乱翻

我的f3也出现这种情况 推一点点油门就全油,

网友B:
没校准油门行程?油门低位饱和?我不懂,瞎说的。

网友C:
电脑、监视器屏幕都碰坏了?

也有一个F3 EVO买回来就有问题。

网友D: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然后我把零件基本换了一遍,最后竟然换了接受机就好了

网友E:
既然是调试为何要上桨呢

网友:
真倒霉了!

网友F:
滤波和pid没调好

网友:
应该是飞控方向没设置对。楼主试机别上桨啊,上桨前必须测试是否能锁定啊

网友G:
调试时不能上桨,用手拿机架测试,待地面站,电机反应都正常了再装桨测试,如果电机顺序装错了,只要飞机一离开地面必然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推一点油,就像全油一样。乱翻

最后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校准油门行程?油门低位饱和?我不懂,瞎说的。

校准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监视器屏幕都碰坏了?

也有一个F3 EVO买回来就有问题。

是啊,真倒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然后我把零件基本换了一遍,最后竟然换了接受机就好了

这么神奇?我换个接收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调试为何要上桨呢

到了上桨调试阶段不上桨怎么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滤波和pid没调好

都是用默认的,应该默认参数也不至于这样子吧,推点点油门像个疯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试时不能上桨,用手拿机架测试,待地面站,电机反应都正常了再装桨测试,如果电机顺序装错了,只要飞机一 ...

你说的我都试完了,电机转速和顺序在地面站显示都没问题,不上桨我试不了正不正常

网友H:
还能升级?自己换了MCU?

网友:
楼主损失有点儿大了,干坏一大一小两个显示器,经验是在家调试时不要上桨,通电后仔细检查没问题了再到室外试机,尤其是新机或新飞控第一次安装后,一定小心加小心注意安全,话说没碰到人就好。

网友I:
飞控有没有做减震?F4在这方面要求比较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是用默认的,应该默认参数也不至于这样子吧,推点点油门像个疯子一样

可能的, 我不乱说,自己也碰到过。 特别当你使用比较暴力的动力时, 而且F4比F3快,对参数比较灵敏。所以很多人用了F4后, 需要给飞控做减震。 当然前提是你其它都做对了, 没有电机反转, 桨装错这样的低级错误。如果你确认其它都做对了, 那么把pid都砍掉一半试试。

网友:
是否開啟到 AIR  MODE  因為這 1解鎖後 油門自動 1500 中間值ㄆ

网友J:
飞控方向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能升级?自己换了MCU?

哪有这么厉害,还了新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控有没有做减震?F4在这方面要求比较高

f3没做过减震,f4的减震怎么做的?

楼主:
选的试dshot600,没有选one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的, 我不乱说,自己也碰到过。 特别当你使用比较暴力的动力时, 而且F4比F3快,对参数比较灵敏。所 ...

我检查了几遍电机转向和装桨顺序再试的,绝对不会错,我听你的试试pid减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飞控方向对不对?

看到你这个评论的时候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我还真的忘记把飞控设置正确方向

网友:
这个事情我两年前就碰到过了

网友:
问题原因是f4运算速度太高,而过高的响应速度其实更难调。对震动太敏感,动力又好。需要做好滤波设置,调好pid才行。

网友K:
换更平衡的电机和桨,或者调滤波188hz应该能解决。或降低loop,但f4的性能也发挥不出来了。最佳做法还是做动力平衡

网友:
飞控方向设置错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L:
楼主怎么样  解决没有   我的matekf4飞控也这样  一推油们就打滚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怎么样  解决没有   我的matekf4飞控也这样  一推油们就打滚

谢谢你的关注,解决了,是飞控方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更平衡的电机和桨,或者调滤波188hz应该能解决。或降低loop,但f4的性能也发挥不出来了。最佳做法还是做 ...

是自己粗心飞控的方向没调

网友:
吸取教训

网友:
看楼上那么多分析,为啥就没人提到飞控得方向问题。yaw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