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的机翼怎么安装(油机新手提问,请经验模友解答)

楼主(2017-11-17):
刚入手的2米油机,请问下这种机翼结构安装时,两片机翼中间部分需要黏胶吗?一般用什么胶?但这样不好携带、存放...  如果不用胶,这种结构在空中安全吗?会不会机动大了,机翼飞出来(太恐怖了.....)。有经验的模友给点建议!!

2米的翼展,中间的铝管70cm长。

2米的翼展,中间的铝管70cm长。

这是之前的机翼,上胶后,不好携带\存放.

这是之前的机翼,上胶后,不好携带\存放.

楼主:
两片机翼拔插挺紧的,靠铝管后后段木头插榫连接,安装在机身上靠机翼前端的圆形木榫(两个)和后端两个(5M或6M)内六角螺栓固定。

网友:
不用粘 ,强度完全够了

网友:
成品机对插机翼,用的都是刚强度的碳管或金属管,强度肯定够用了

网友A:
在插销管的两头打个孔拧个自攻螺丝这样就方便拆装了,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插销管的两头打个孔拧个自攻螺丝这样就方便拆装了,祝你好运

那就要破坏蒙皮咯。这样不太好吧。铝管在机翼里很紧,没有位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要破坏蒙皮咯。这样不太好吧。铝管在机翼里很紧,没有位移。

把机翼的下面管的两头钻个小孔就可以了这样会很方便的,粘死就不方便了不粘又不安全

网友:
飞机不错 不飞别装 想卖了或许我收

网友:
2米的对插机翼应该是配20CC以上的汽油了吧,如果你要不粘上天,分分钟让你震解体。我的油机对插机翼安装都是先用美纹纸把接缝两边贴上,用AB胶(我用的是合众)把连接面涂上,紧接着插上插销,再把两段机翼对好合上。记得在机翼接口两端用夹子夹住,以确保两段机翼不错位。手握住等胶水稍干,待胶水稍干后把美纹纸撕掉,竖着放24小时就牢了。这只是我的装机经验,仅供参考。提醒还要看一下舵机线路哦。

网友:
别小看那两根小木销,绝对够牢固。我的1.5米的练习机配15CC汽油机,飞行几十起落都稳稳的。最后炸机了,机翼机身都废了,销子都没坏!现在装2.4米的迪卡斯龙,装35CC汽油机,同样也是木销插接,一点都不担心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