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架安装问题

楼主(2017-11-17):
请问固定翼的前、后起落架分别最好装在什么位置?纸飞机呢?

网友:
根据机型决定安装位置,前三点还是后三点。前三点,后几轮在重心之后的地方。前三点,尾部一个机轮,前机轮在重心前位置。纸飞机不需要起落架。

网友:
这个确实不需要起落架,楼上的说明,学习了。

网友:
确定主起落架位置的原则,对前三点起落架来说是要能稳定平放,轻压尾部就能抬头;对后三点起落架来说就是开始滑跑后尾巴会自然轻松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