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大神们帮忙D7E刷机后的问题

楼主(2017-11-17):
为什么原来是对频的地方变成了初始化,而且和接收机也配型不上了。还有功率也变成了最大功率150.
我刷的固件是论坛里中文5.0的固件。有什么问题牛人能否帮我解决下谢谢了。

各位小白和新手注意了一定要把配置文件备份我的错误就是配置文件上错了

修改hardware.ini文件,注意新增的高频头前分号要去掉,三个高频头的pa行前分号也要去掉:

[modules]
; there is no need to enable the cyrf6936 module unless
; it is wired to an alternate port. It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otherwise
  enable-cyrf6936 = B12
  has_pa-cyrf6936 = 1
  enable-a7105    = A13
  has_pa-a7105    = 1
  enable-cc2500   = A14
  has_pa-cc2500   = 1
  enable-nrf24l01 = A15
  has_pa-nrf24l01 = 1
; enable-multimod = A13

三段开关也是同样道理

找到hardware.ini文件,找到extra-switches这一行,修改成

     extra-switches=3x2

注意前面不能有分号(;),等号后是3x2,表示有三段开关两个。

非常感谢老金_rcheli108用微博分享

网友:
前面一个星表示不能用

网友:
把固定码清空,在对频,对上后再选固定码

网友:
带星号表示要安装相应的高频头才能支持的协议,dsmx按流程来对频就行,目前还没有遇到对不上的

网友:
DSMX选后面那个对频 按确认就好啊

网友:
不加高频头的话刷机后只支持devo和dsmx接收,对频别的接收要增加响应的高频头,可以去淘宝看看四合一

网友:
初始化前面的那个选择Devo…然后清除固定码!再次对拼就好了

网友A:
接收机是不是要用对频线清除原来的ID

网友(2018-02-26):
能分享下固件吗

网友:
我也有相同問題,每次開控都表示對頻,但又對不到...(接收器是原廠的RX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