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的主碳杆坏了,重新买了个,太紧装不上去,咋办?

楼主(2017-11-17):
小胖的主碳杆坏了,重新在X宝上买了根,量好了的尺寸是外径10mm,内径8mm,发过来尺寸也不错,可是副翼往上插的时候很紧,只能勉强插2-3厘米进去,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内径稍微扩一点点就行了,或者应该买啥样的碳杆作为小胖的主碳杆比较合适??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小胖机翼碳杆插不进去,滴两滴缝纫机油之类的轻质润滑油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小胖机翼碳杆插不进去,滴两滴缝纫机油之类的轻质润滑油就OK了。。。

谢谢,刚刚搞了两滴汽车上的机油,效果稍好点点,能插4-5厘米了,但还是不行,看来得找你说的缝纫机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刚搞了两滴汽车上的机油,效果稍好点点,能插4-5厘米了,但还是不行,看来得找你说的缝纫机油了 ...

要轻质润滑油才好使,我当时是因为碳杆上黏到了胶水,始终只能插入三分之一,后来滴的其实是博朗剃须刀的刀头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轻质润滑油才好使,我当时是因为碳杆上黏到了胶水,始终只能插入三分之一,后来滴的其实是博朗剃须刀的 ...

明天找缝纫机油试试,谢谢!

网友B:
我的原装碳杆插不进去,换根别的就可以了,这精度也是没谁了

网友C:
我买的碳管,没问题啊,一下就进去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原装碳杆插不进去,换根别的就可以了,这精度也是没谁了

有时候碳杆的直度会有问题,导致无法插入。更多的是碳杆上或者管子里有胶水。。。

楼主:
今天找到了缝纫机油,还是不行!太紧了,插4公分进去后都拨不出来了!
果断找来工具打磨一翻,搞定!!!
这就是用到的工具,粗钢丝前面绑了一圈细纱纸,转一会儿磨出一些黑色碳粉出来,终于可以顺畅地安装副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碳管,没问题啊,一下就进去了啊

可能是我RP不好吧,本以为这个买回来直接一插就完事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找到了缝纫机油,还是不行!太紧了,插4公分进去后都拨不出来了!
果断找来工具打磨一翻,搞定!! ...

好办法,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找到了缝纫机油,还是不行!太紧了,插4公分进去后都拨不出来了!
果断找来工具打磨一翻,搞定!! ...

真是好办法

网友:
你这是打磨的内径?我冲浪买的碳杆刚开始也是插不到底,打磨下外面就好了!!

网友:
要不机身扩孔,要不砂纸打磨碳棍。建议后者试着打磨比较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