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1-18):
请问各位高手,mb野兽陀螺仪在调试 最后一项自旋优化,当按下按钮时,十字盘向前倾斜,但是它是向后倾斜。请指教

网友A:
这个应该没事。提着旋翼头,旋转机身。如果十字盘保持倾斜角度不变就是正确的。否则打尾舵摇杆改变选项。图片的中的飞机为逆时针旋转,可以看到倾斜盘正确的修正方向,都是朝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事。提着旋翼头,旋转机身。如果十字盘保持倾斜角度不变就是正确的。否则打尾舵摇杆改变选项。图 ...

明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