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X装机

楼主(2017-11-18):
想咨询下最近组装过500X的模友,组装完成后是否剩余这些零件,(两组电机安装螺丝+垫片,一片主轴调整垫片,一些舵机臂,一包备用零件)
预祝各位模友周末爽飞

网友A:
好鸡,多少米入的

网友:
正常的 没问题  按照说明书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鸡,多少米入的

3200元,花呗分期,哈哈

网友B:
楼主,你的尾舵机用的什么1520us还是760us?频率是多少Hz?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尾舵机用的什么1520us还是760us?频率是多少Hz?

你好,昨晚刚用MB plus设置过,亚拓的DS535尾舵是1520us的,频率就直接选择最高,对于舵机不满足要求的频率,MB选不上去的,这样比较好判断的

网友C:
好机我的还在装,亚拓原配的塑料舵机臂有点软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

楼主:
都是完美的布线,很养眼

网友D:
lz机子哪里买的,我也想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机子哪里买的,我也想入一个

双11特惠时候买的,在上海皓翌模型买的

网友:
装机有时候剩个螺丝垫片的,正常

网友E:
试飞了吗请问~!你的MB调的怎么样~!3D 钟摆 或者大螺距上下尾巴锁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飞了吗请问~!你的MB调的怎么样~!3D 钟摆 或者大螺距上下尾巴锁住了吗~!

今天下午刚飞过简单的3D,T8FG控,普通模式锁尾感度40%,IDLE模式30%,尾巴很好,自旋急停左右对称,MB+相比老款MB少了一个自旋优化设置变成了定速设置(这台机子没用),但是自旋的确比之前稳很多,飞行参数设置更加细腻了,可调窗口更大,这个还有待进一步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11特惠时候买的,在上海皓翌模型买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刚飞过简单的3D,T8FG控,普通模式锁尾感度40%,IDLE模式30%,尾巴很好,自旋急停左右对称,MB+ ...

新款的不用自旋优化,因为cpu升级为32位处理器了可以实时按偏差修正。原来好像是8位机,还是16位机只能按设定值预先补偿,运算速度跟32位机没法儿比。

网友:
最大螺距12度  油门70直线   我们这3架500X再做大螺距3D动作时 比如钟摆~!皮带都会打滑,发现是皮带顶轮的螺丝会被顶出来导致皮带张紧轮瞬间失效~!那个张紧轮的弹簧硬度还是不够用~!后来我们给改装了放了一个压片~!

网友:
地面测试用手把住尾旋翼,另一只手顺时针转动大桨这颗螺丝就顶出来了!完后就是打滑!前面打滑!没用多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