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尾巴怎么反向?

楼主(2017-11-18):
搞了个四通机,想室内飞飞,发现尾巴方向是反的,怎么弄?

楼主:
拆开看了,遥杆是焊上的,一整块板,搞电位器是不指望了,尾电机有两条线接主板上,反接的话机子打转。

网友:
基本肯定得搞电位器。拆控,PCB上电位器走线割断,飞线。

网友A:
遥控器反向啊,没这个功能就需要买个舵机反向器

网友:
3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反向啊,没这个功能就需要买个舵机反向器

四通小机尾电机锁尾并控制尾巴的方向,哪来的舵机?舵机反向器往哪里装?此外,楼主已经试过了将尾电机反向,等同于带尾舵机的机器尾舵反向,结果就是由于尾巴修正方向错误导致打转,所以试图改变尾舵机或者尾电机方向是错误的方法。问题就是出在遥控器上,没有通道反向功能的话就只能硬改电位器的连线了。

网友B:
是尾电机的么?尾电机正负极调换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尾电机的么?尾电机正负极调换一下

看你楼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楼上

尾桨反向。。。

网友:
还是得看你楼上。尾电机推力反向不影响陀螺仪修正,所以飞机会疯转。。。

网友:
要遥控器反向才行,话说修正都对了控制怎么会反的?

网友:
上图啊,看下电位器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2017-12-26):
楼主摇控器改反向成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反向啊,没这个功能就需要买个舵机反向器

他说的尾电机,不是450这种传动的。

网友:
尾电机支架左右方向能不能调?

网友:
成品机,不会这种错误吧。如果是可以售后

网友:
工厂小妹焊电位器的时候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