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CE-BL80X支持电机规格的疑问。

楼主(2017-11-18):
手头有一个BL80X,套装里面配的。用蝎子3026  1400KV(12槽  10磁极) 电机测试,电机会出现抽风的情况:当全部设置就绪后,从零推油门电机会突然以非缓启动方式转起来,然后再减速,再以缓启动加速到油门指定转速。手头还有一个1100KV (12槽  14磁极)的电机也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随机出现。 但是用450L的电机,花牌(9槽  6磁极)的,富丽(9槽  6磁极)的电机就还没发现这种抽风的情况。
有谁了解这种情况?

是不是BL80X最高仅支持到6磁极电机?

还是对 槽数:磁极数=3:2 的兼容最好,对非此比例的电机支持欠佳?

网友A:
启动后一切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后一切正常吗?

目前这电调还没有升空只是空载测试,离地测试是启动后是正常的。对于绕组 和 磁极数之比为3:2或者2:3的出现这情况几率低很多。

网友:
主要是电调沒完全支持这么多极数

网友:
进角+一些看看。

楼主:
进角调了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