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60飞翼

楼主(2017-11-18):
使用穿越机2205电机   天行者20a  9g银燕  天地飞4通接收   花牌3s500ma电池  结尾有图纸

图纸是按这个等比例缩小二倍做的   大家送我上精华帖

网友A:
做的不错  不知道飞了没?

网友B:
提供参考:
      1.电池是3s500mah,不能写作3s500ma.可以找初中物理老师咨询.
      2.只能说缩小1/2,不能说缩小2倍.可以找小学数学老师咨询.

网友:
电机的固定有点特立独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  不知道飞了没?

已经飞了   低速控制不住   高速飞行稳当点   但是太快了   推满油门往一个方向飞不超过3秒就得赶紧拐弯  否则就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参考:
      1.电池是3s500mah,不能写作3s500ma.可以找初中物理老师咨询.
      2.只能说缩小1/2,不 ...

徐老师  你以前是教语文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徐老师  你以前是教语文的吧

500ma说的是电流强度,500mah说的是电池容量,是二个不同的物理量,概念不同,完全是二回事.
若原长1米,减小一半则还剩:1米-1米*0.5=0.5米.如果减小一倍则还剩:1米-1米*1=0米.如果减小二倍则还剩:1米-1米*2=-1米.
所以这完全是物理和数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ma说的是电流强度,500mah说的是电池容量,是二个不同的物理量,概念不同,完全是二回事.
若原长1米,减小 ...

           受教了

网友C:
飞得太快说明你的飞翼小了,推重比偏大。想优闲的飞就用原电装做一个翼展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得太快说明你的飞翼小了,推重比偏大。想优闲的飞就用原电装做一个翼展大一点的。

这个动力上90翼展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