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一下我的遥控器,大家看可行吗?

楼主(2017-11-18):
我前几年买了一个JR DSX7 2.4的遥控器,接收机很便宜,没事玩玩固定翼板机等等,当时花了1700大洋,现在用着还不错,舍不得换,但是这个遥控器没有开关机指示灯,有一次玩模拟器害得我新买的控电怀了孕,所以就有了想给这个遥控器液晶显示器加个背光板的想法,在X宝上搜索还真有背光板,电压3.0-3.4V  好像是20MA,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遥控器能加背光板吗?麻烦吗?有必要吗?加一个LED指示灯也可,好加吗?

楼主:
就想加这样的背光板

网友A:
用原装镍氢电池就好。

网友B:
加个LED灯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用 JR控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镍氢电池就好。

原装镍氢电池已经没了,买的3S2200mah 8C控电,充到11.4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LED灯应该没问题吧

LED都是3V-3.4V,没电路图,不知怎么接

楼主:
就是看好它的接收机便宜,距离稳定性感觉还行,玩多个航模成本明显降低,呵呵

网友:
买个稳压电路板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

左侧那个缺口应该就是预留的LED灯口

网友:
还可以用3S的磷酸铁锂电池,电压刚好。

网友:
这种2100mAh 9.9V磷酸铁锂电池, FF9 , JR 9X遥控器电池10C遥控器电池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amp;id=545752635838

网友(2018-03-14):
楼主改好了没?

楼主:
没改,和做背光的联系下,没有适合的背光板,定制价格太高了,后来我在遥控的脑袋上加了一个LED

网友C:
这个方便多了,不用翻过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便多了,不用翻过来看。

这个遥控没有背光太可惜,好几次没关机耽误事了,就弄了个简单的LED

网友:
这控不错,就是摇杆下面两个螺钉手摸多了容易氧化。 很多模友都锈了,我在螺钉上贴了透明胶避免手接触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