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腹轮的小小改变,大伙帮我看看如此改动之得失?

楼主(2017-11-18):
(无正文)

网友:
重大科技进步

网友A:
不错,侧板是碳纤维的可能更好,木的降落重一点可能会坏

网友B:
不错,改款的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C:
重降粘接强度应该不是问题,泡沫强度是主要问题,这样更容易伤机身泡沫,个人觉得

网友D:
降重了薄泡沫直接拉脱一片,不如第一款。厚泡沫的用新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侧板是碳纤维的可能更好,木的降落重一点可能会坏

因为是位于机腹,小角度接地的时候才会有效,相对地面的速度不会很大,除非是磕到石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降粘接强度应该不是问题,泡沫强度是主要问题,这样更容易伤机身泡沫,个人觉得

粘接强度向来大于泡沫强度,这是毫无疑问的。原来的方式粘接部位泡沫受剪力,改过之后受挤压为主,泡沫的承受力应该是有所提高的。
所以差别在于,原来的方式更易损,但损伤范围小,新的方式不易损,一旦损伤范围会偏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重了薄泡沫直接拉脱一片,不如第一款。厚泡沫的用新款好。

我回头看了一眼,新的外形尺寸和原来的相差无几,同样重降,受冲击损失后的泡沫开口应该差不多大。

话说回来,机腹嵌入安装本身在平地上不容易受太大的冲击力吧,正常降落受力小,炸机就撞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粘接强度向来大于泡沫强度,这是毫无疑问的。原来的方式粘接部位泡沫受剪力,改过之后受挤压为主,泡沫的 ...

你说的也有道理。
冲浪者我改装过两种轮,第一次改的就是独轮,不过位置在机头那个进风孔附近,而且用了一节钢丝起缓冲作用,主要考虑是轮的适应性好一些,即便是接地角度更大一些也能保证轮先着地,是针对初学者首飞的。我觉得冲浪者最适合新手首飞,唯一就是起降方式和以后要飞的桨机区别较大,所以第二次直接改成后三点带转向了,实际效果非常好,我儿子空中接手后直接平安降下来了。
建议猫兄出一些冲浪者的标准后三点带转向的改装件,新手用来入门就完美了。另外,冲浪者的头太脆弱,带个软帽子作用非常大,建议猫兄再出个美观点的软头罩(我是双面胶粘了条1cm厚的珍珠棉,头再也没有撞坏过,机身都撞断了头还基本好的),那冲浪者就是新手入门的不二之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也有道理。
冲浪者我改装过两种轮,第一次改的就是独轮,不过位置在机头那个进风孔附近, ...

后三点带转向,基本结构来说很简单吧,因为尾轮没有什么受力的要求,有些成品通用件。
不过要做得完善,用简单的结构实现方向舵和尾轮联动,还需费思量,不知您是怎么做的?

头部缓冲件我觉得还是让各自DIY吧哈哈,用泡沫板用泡棉用饮料瓶都成,EVA的效果或许更好,把冲浪粘成莫西干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三点带转向,基本结构来说很简单吧,因为尾轮没有什么受力的要求,有些成品通用件。
不过要做得完善, ...

莫西干头!我做的尾轮比较简单,成品的大多用不上,我钢丝直接穿过平尾,在垂尾舵面轴线处和垂尾舵面用舵角压住直接和舵面固定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8190图在9楼
垂尾舵面根部用了一个塑料合页,把原轴抽掉了,尾轮钢丝刚好穿过,折一下用舵角压粘在垂尾舵面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三点带转向,基本结构来说很简单吧,因为尾轮没有什么受力的要求,有些成品通用件。
不过要做得完善, ...

尾轮钢丝上的摇臂安装有点麻烦,我是在钢丝上上了些锡增加直径和粗糙度,然后用了一个舵机摇臂穿进去,摆好角度用AB胶粘死了,简单,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轮钢丝上的摇臂安装有点麻烦,我是在钢丝上上了些锡增加直径和粗糙度,然后用了一个舵机摇臂穿进去,摆 ...

看到了,这个结构的DIY程度比较高,看了一下量产的这类部件,感觉都嫌累赘了。

不过,其实尾部就算仅仅用塑料片或者钢丝做滑橇也无所谓的,打方向舵也能转,没轮子指向明确而已——后三点本就容易偏,问题不大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了,这个结构的DIY程度比较高,看了一下量产的这类部件,感觉都嫌累赘了。

不过,其实尾部就算仅 ...

嗯,可以的,跑快点尾部抬起方向舵就可以控制了,不过不好控制很容易撞马路牙子。非要装个尾轮主要是因为降落接地点掌握不好的话经常需要去捡飞机,有轮子就可以滑跑开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可以的,跑快点尾部抬起方向舵就可以控制了,不过不好控制很容易撞马路牙子。非要装个尾轮主要是因为 ...

也未必要跑快才能控制啦,只要桨吹到方向舵就有效。一滑动起来尾巴就能受控了,只是不准一点。

网友E:
原来老猫一直都在呀。

有了激光机就是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老猫一直都在呀。

有了激光机就是爽。

3d打印才是时髦货呢,不过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学会建模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3d打印才是时髦货呢,不过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学会建模呢。

可以试一下傻瓜级的 Solidworks 吧,跟着它的教程画一画,几个小时就能画出能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一下傻瓜级的 Solidworks 吧,跟着它的教程画一画,几个小时就能画出能用的了。

好的我装一个试试
这东西打印形状复杂的小零件啥的还是不错

网友:
弄个前麦佛逊独立悬挂装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装一个试试
这东西打印形状复杂的小零件啥的还是不错

常见的 PLA 打印材料是有韧性的,所以可以做一些很好玩的东东,例如舱盖的扣子。
欢迎入坑。

网友C:
老猫,有个题外的问题问一下:华科尔d10为什么不能选择襟翼副翼混控,选择的时候会直接跳过去,机翼类型里面选择了襟副翼也不行?
这问题困扰我一阵子了,看你对D10挺熟悉,试问一下也许你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猫,有个题外的问题问一下:华科尔d10为什么不能选择襟翼副翼混控,选择的时候会直接跳过去,机翼类型里 ...

不熟悉,只是有个模友当初用D10不会开三角翼模式,所以给摸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一下傻瓜级的 Solidworks 吧,跟着它的教程画一画,几个小时就能画出能用的了。

在下载Solidworks,看别人10M的速度,我只有1M不开心啊!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