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内转无刷,怎么重绕

楼主(2017-11-18):
(无正文)

网友:
不会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参考外转子绕法,方式一样,这个定子貌似12级,每个四级,单级一匝线圈,星型接法。

网友:
怎么拆下来怎么绕回去 每拆一步拍个照

楼主:
已经买材料,等到了试下

网友:
圈数少直接掏线,注意不要碰破绝缘层,怎么拆怎么装,线头处理好了自己动手没问题!

网友:
那个尺槽的缝隙绕起来相当费事

楼主:
线已经拆了,打算用粗点的线绕,用角接

网友A(2018-04-17):
不知道绕好了没有,改粗线绕制功率密度肯定不如以前,散热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绕好了没有,改粗线绕制功率密度肯定不如以前,散热也是个问题!

用粗线试过了,绕不满,没细线满槽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粗线试过了,绕不满,没细线满槽率高

那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