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eer图传

楼主(2017-11-18):
foxeer
图传
比赛
炸机后按照数码显示调节频点频段不准确了怎么办啊

网友A:
我的也是,按下去直接没反应,返厂吧

网友B:
我的数码管都掉了,有厂家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按下去直接没反应,返厂吧
厂家我上官网没找到联系方式。地址也不知到哪里。

楼主:
回去我把图传线从机架子上拆下来然后问题就莫名的好了。以后比赛还是用黑羊吧。比赛专用图传。

网友C:
换吧,安全第一

网友D:
找卖家呀。

网友E:
找卖家。我的就是。数码管还有插口掉了。才15维修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