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的mg90s

楼主(2017-11-18):
这个360度舵机怎么做到刚刚好停在180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

这个请解释下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请解释下我不太懂

舵机里面有一个电位器,转到不同角度,电阻都不同,通过判断电阻就可以知道角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