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17-11-18):
请问什么
电池
不太贵也不太差?我知道格式好,可是实在太贵了。

网友A:
花牌吧。你都没说哪种机型用。。。

楼主:
忘了,是64涵道T45

网友B:
花牌最近的做工比以前好很多啊!

网友C:
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网友D:
要便宜二手看看。

网友E:
选花牌吧,以前是达普好用又便宜,但今年那价格蹭蹭蹭蹭的涨的那个厉害,这么跟你说吧,达普3S5200的价格可以买一个花牌4S5200,
果断放弃达普,刚刚买了两块花牌4S5200

网友F:
电池真的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啦~便宜点的富力电池,质量还OK。
PS:格氏贵?那是没买过三圈霸道的,不过三圈的动力确实猛。

网友G:
捕食者比较便宜

网友H:
自己买电芯组装。便宜。有意思。

网友I:
力牌的也可以

网友J:
格式比较普通 格式平衡好 内阻大一些。建议选择男爵

网友K:
选择男爵呗

网友L:
感觉格式不行,有块3s2200的,没炸过,其中有一片电压掉很快。整体动力比同c数的花牌低,充电时间也长。花牌便宜,耐炸,都炸变形了,照飞。

网友M:
我现在除了2块格式,其他一水的“华牌”注意,不是花牌。。。
好用,实惠,十几块电池。身边朋友也有用,感觉还不错。

网友N:
华牌和力牌都可以!

网友O:
都不知道信谁!哈哈哈哈

网友P:
去年男爵性价比好的离谱,可惜今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