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1入了台亚拓150X

楼主(2017-11-18):
       手感方面的确稳,翻过去之后不需要大幅度修舵!  购买之前有担心无刷锁尾的问题,还有死区的问题。 然而到手试飞后全部很好。

      对比120。重量一样。 级别一样。  齿比也一样!同样的电池。 定速效果比伟力好的多! 我估计是电调立功了(之前伟力120换过150电机 、功率还没有伟力电机给力)转速不能看!!摆几下电机要憋死!

      150X手感很细腻     手机调参很方便。。     钟摆不掉高 转速掉一点点

       质量嘛……有待验证。 神马电调 神马射桨。 别来找我

我不是托。 的确好飞是真的。  尾巴锁的真好!

网友:
好机  好机

网友A:
论坛里有人把K120主板带电调一起换成150x的了,再把尾电机换成100s的无刷,据说手感有巨大提升

网友:
那个好像舵机用mcpx,特牛逼,还蓝牙调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人把K120主板带电调一起换成150x的了,再把尾电机换成100s的无刷,据说手感有巨大提升

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    但是旋翼头。拉杆。十字盘这一块。精度不在一个级别。   微操作 120上体现不出。大多是大逻辑扯。150不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人把K120主板带电调一起换成150x的了,再把尾电机换成100s的无刷,据说手感有巨大提升

到現在也沒見那位出個聲
是整天都在飛嗎?

网友:
双11神马价钱入的

网友:
双十一什么价位入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現在也沒見那位出個聲
是整天都在飛嗎?

鱼总说他好像出差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    但是旋翼头。拉杆。十字盘这一块。精度不在一个级别。   微操作 120上 ...

额,只是说手感提升,但和150x相比肯定还有差距的,毕竟精度完全不一样。

网友:
我只看控了,没看飞机

网友:
楼主你怎么调的参数分享一下,我的飞的时候左偏,打左坨修正起飞,飞起来还是左偏,而且高度会不稳定,我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搞了,还有姿态模式和3d模式遥控器怎么设置切换开关,我目前直接是在遥控器把陀螺仪

网友C:
楼主你怎么调的参数分享一下,我的飞的时候左偏,打左坨修正起飞,飞起来还是左偏,而且高度会不稳定,我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搞了,还有姿态模式和3d模式遥控器怎么设置切换开关,我目前直接是在遥控器把陀螺仪感度调到50飞机变成姿态模式,18sz调感度的地方尾舵副翼升降好像是分开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怎么调的参数分享一下,我的飞的时候左偏,打左坨修正起飞,飞起来还是左偏,而且高度会不稳定,我是 ...

控我是默认。 只在飞机里调参数

网友D:
楼主,150x到底怎样呀,对比伟力110,120,想买但是好多人都说不耐炸,没有副厂配件,犹豫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150x到底怎样呀,对比伟力110,120,想买但是好多人都说不耐炸,没有副厂配件,犹豫中

150x不是玩具等級的
配件也不算貴吧
副廠做到這個精度價錢也差不多
舵機臂切一下以後花最多的也只有槳跟軸的錢

网友:
150的舵机看起来好大啊,重量居然一样

网友D:
有说好的,有说坑的,不好选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说好的,有说坑的,不好选择呀

的确是这样。说是多少起落之后会变质.....我也是当小白鼠来的但是目前不错

网友D:
楼主多少入的,那家店铺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多少入的,那家店铺买的

双11 各家店铺价格一样的

网友:
现在都没货了,而且价钱也长上去了,只能等新春版了

网友E:
120的尾电机你装散热片了?什么散热片,可否告知或发个链接,尾电机我飞费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0的尾电机你装散热片了?什么散热片,可否告知或发个链接,尾电机我飞费两个了。

你搜  伟力120尾电机散热器

网友:
好机,好控,土豪

网友F:
各位大师,我有一台亚拓150DFC直机,遥控器18sz,刚入手不知道怎样调整,请求指教,有视频更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各位大师,我有一台亚拓150DFC直机,遥控器18sz,刚入手不知道怎样调整,请求指教,有视频更好,谢谢

DFC没玩过...

网友:
真是一分价一分货!

网友G:
这飞机有点坑啊!炸一下比大飞机费用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飞机有点坑啊!炸一下比大飞机费用还高

还好吧……

网友D:
也想买,请问一下楼主,150x有飞450的手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想买,请问一下楼主,150x有飞450的手感吗?

150和450怎么比啊……跨级别的东西别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0和450怎么比啊……跨级别的东西别比。

刚用110和120学会翻也想用450再进一步学习,无奈时间和场地不允许,只能在楼下小场地练习,想用150x练习楼主觉着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用110和120学会翻也想用450再进一步学习,无奈时间和场地不允许,只能在楼下小场地练习,想用150x练习 ...

场地不允许就别想450了。买了也飞不了。比如我。一堆大机在家睡觉……等你觉得120动力不能满足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上150X了。  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H(2019-02-13):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怎么调的参数分享一下,我的飞的时候左偏,打左坨修正起飞,飞起来还是左偏,而且高度会不稳定,我是 ...

兄弟3D模式和姿态模式18sz你是怎么调的啊?

网友H:
楼主求知你是怎么调18sz的3D和姿态开关的?我调完以后拨开关APP上的东西根本不动~求解答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求知你是怎么调18sz的3D和姿态开关的?我调完以后拨开关APP上的东西根本不动~求解答

3D/6G模式是通过设定通道5的陀螺仪感度来达成,3D模式为AVCS模式,数值+506G模式为normal模式,数值-50,你先依此设定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I:
3D/6G模式是通过设定通道5的陀螺仪感度来达成,3D模式为AVCS模式,数值+50,6G模式为normal模式,数值-50 ...

请问哪里设置纯小白这控完全不会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哪里设置纯小白这控完全不会用

你就在陀螺仪设置页面设定,指定一个两段式开关,第一段设定AVCS+50,第二段设定normal-50,我的控这几天不在我身边,不然可以拍照给你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就在陀螺仪设置页面设定,指定一个两段式开关,第一段设定AVCS+50,第二段设定normal-50,我的控这几天 ...

第二段是指比率2吗?实在不行就等您设置照片十分感谢。真心是研究不透,刚入直升机圈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第二段是指比率2吗?实在不行就等您设置照片十分感谢。真心是研究不透,刚入直升机圈子。

两段式开关都是在比率1,第1AVCS设定是对的,第2AVCS要改成normal,第3AVCSINH,你好像还没有指定比率1的开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第二段是指比率2吗?实在不行就等您设置照片十分感谢。真心是研究不透,刚入直升机圈子。

刚入直机圈子,150X有点暴力,建议到空旷一点没有人的地方飞,150X6G模式姿态限制很多,我几乎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段式开关都是在比率1,第1个AVCS设定是对的,第2个AVCS要改成normal,第3个AVCS要INH,你好像还没有指 ...

等您的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刚入直机圈子,150X有点暴力,建议到空旷一点没有人的地方飞,150X的6G模式姿态限制很多,我几乎不用。

我就是这个飞行模式。。。。遥控一直打不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这个飞行模式。。。。遥控一直打不出来。

3D/6G模式,我不会看APP上面显示,我是直接看150X主板上的灯号,蓝色是3D模式,青绿色是6G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3D/6G模式,我不会看APP上面显示,我是直接看150X主板上的灯号,蓝色是3D模式,青绿色是6G模式。

我没有绿灯

网友I:
因为你的陀螺仪没有设定到normal模式,所以不会变绿灯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因为你的陀螺仪没有设定到normal模式,所以不会变绿灯呀!

因为我的控上面没有normal选项是中文正常模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因为我的控上面没有normal选项是中文正常模式?

我的控是18妹子,没有中文,不确定18嫂子的中文显示为何,不过照字面意思应该是正常模式没错,你可以参考18SZ说明书166页,有陀螺仪设定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控是18妹子,没有中文,不确定18嫂子的中文显示为何,不过照字面意思应该是正常模式没错,你可以参考 ...

ok谢谢,我现在研究出3D模式了,姿态模式又没了,,哈哈哈哈

网友(2020-01-15):
楼主飞两年后来评价一下这个飞机怎么样

网友:
有人要150x吗   金属机架 和尾电机座    只要998

网友:
我也买了亚拓150x三合一主板,亚拓150X的主电机、尾电机准备改到别的机器上试试。改到伟力K124上失败了,还没飞起来电调就热保护了。估计只能换6T主电机铜齿试试。

网友:
再配一个调平座,你会发现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