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删除请见谅

楼主(2017-11-18):
已删除,请见谅

网友A:
直接买个有线的咯~几十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有线的咯~几十块的
就是有线的听说会烧高频头啊……所以又买了无线的

网友B:
用无线的

网友C:
有单独开/关发射功能么?
我的有,关发射。电池能用很长很长很长时间。

网友D:
听说Spektrum dx9有被模拟器搞死过的,我一直没敢插。。

网友E:
音频线两根线,一根信号,一根低。 模拟器是读取信号,不是写。 如果真能烧。要看看读取 与 给信号 之间有没有保护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