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360度舵机

楼主(2017-11-19):
辉盛360度mg90s舵机怎么做到能够控制角度,我想让摄像头看到后面,请问该怎么做

网友A:
我有一个,遥控没法用,直接转,不容易停住。成垃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遥控没法用,直接转,不容易停住。成垃圾了。

有能控制角度的吗?

网友B:
360度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就是360度的范围,只能转一圈,pwm控制位置,另一种是可以连续旋转的,pwm控制速度。但是前者比较少见,一般说360度都是说可以连续旋转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度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就是360度的范围,只能转一圈,pwm控制位置,另一种是可以连续旋转的,pwm控制速度 ...

连续转的那种能不能改控制角度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续转的那种能不能改控制角度的 ?

应该会很难了,因为压根没有位置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能控制角度的吗?

旋钮可以让停住,但是左右稍微一动,就转圈了,旋钮转的多,转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