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1米遥控船,帮忙看看

楼主(2017-11-19):
在收购部里看到个遥控船塑料的花了20元买了回来,船的长度1米塑料做的,用的是个775有刷电机,一块12V的铅酸电池,买回来之后把舵机换了,电机还是原来的,装上大S的有刷电调,今天去池塘里跑了下速度只有30码左右,想提速不知道用哪套无刷动力可以让船到60码左右,船螺旋桨直径5厘米,转弯是靠螺旋桨两边摆动的,如果换无刷动力是不是要改成螺旋桨固定的,用舵面来转弯

网友:
不错,还是“矢量动力”,动力轴连接处因为在水里,运行时会持续有额外的阻力。个人认为,就这个品相的船不值得去化大钱改了。

网友:
20元买个船又要花几大十改装

网友:
搞得我也想去废品站淘一淘去

网友:
20块钱可以的

网友:
不值得化钱改.

网友:
775有刷电机能给这么大的艇推起来 转数一定不低吧

网友A:
这条船起码10年了,当年traxxex的明星产品,当初在北 京新时实体店看见的时候流口水

网友:
改甲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条船起码10年了,当年traxxex的明星产品,当初在北 京新时实体店看见的时候流口水

你说的是traxxax吗~

网友:
好像风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船起码10年了,当年traxxex的明星产品,当初在北 京新时实体店看见的时候流口水

是有些年份了塑料都变色了

网友:
好船

这个船现在还在卖

网友:
我也有一条类似的,大概150块钱买的!
开了一会儿就进水的,我想改装水密封的,可是一直没有精力搞!

网友B:
36无刷电机2000kv左右,80a天行者改水冷电调,4s电。这船最好用硬轴,震动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无刷电机2000kv左右,80a天行者改水冷电调,4s电。这船最好用硬轴,震动小

36系列的电机比775有刷的速度要快吗,听说775有刷电机相当于42系列的无刷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6系列的电机比775有刷的速度要快吗,听说775有刷电机相当于42系列的无刷电机了

差多了。不是一个等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系列的电机比775有刷的速度要快吗,听说775有刷电机相当于42系列的无刷电机了

扭力呢?kv呢?桨距?还有无刷产生的爆发力是有刷不能比的。对于船来说不是kv越大就越好,也不是桨越大就越快。 竞速船基本用无刷的多,一般仿真和玩具船用有刷的多。  大s原厂多好的有刷配置,最后还是多数人改了无刷。 当然没有绝对那个好,用途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呢?kv呢?桨距?还有无刷产生的爆发力是有刷不能比的。对于船来说不是kv越大就越好,也不是桨越大就 ...

那你觉得我这船要用3674还是4274电机好点,电机太大又怕把船给整散架了,3674用120A电调会比现在的775快很多吗,转速用1800-2000KV的,螺旋桨直径5厘米

网友B:
速度60内,36,桨432-34,4s。 上60,42,桨34-36,6s。船主要靠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觉得我这船要用3674还是4274电机好点,电机太大又怕把船给整散架了,3674用120A电调会比现在的775快 ...

另外船桨有时选择不当,能把你电机拖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速度60内,36,桨432-34,4s。 上60,42,桨34-36,6s。船主要靠调试

这是什么配置,怎么计算出的航速,不懂别瞎指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配置,怎么计算出的航速,不懂别瞎指挥~

瞎指挥什么了? 速度是算不出来,因人而异,所以给个大概。  您来来,给个配置

网友:
这船像是考古挖掘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瞎指挥什么了? 速度是算不出来,因人而异,所以给个大概。  您来来,给个配置

你回复的配置,能挑出N处错误,瞎指挥已经是很含蓄的说法了~速度怎么能算不出来,只是你不会算罢了,至于什么60以下,上60之类的无稽之谈,就别在这贻笑大方了
配置有需要,楼主可以私信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回复的配置,能挑出N处错误,瞎指挥已经是很含蓄的说法了~速度怎么能算不出来,只是你不会算罢了,至于 ...

有什么话摆在明面上,也让我们看看你懂多少,不要纸上谈兵。就你说话含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话摆在明面上,也让我们看看你懂多少,不要纸上谈兵。就你说话含蓄

为什么要说出来让你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说出来让你学?

学你什么?_? 自大,傲慢,目中无人,还是说话含蓄?还有经常在论坛上和人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你什么?_? 自大,傲慢,目中无人,还是说话含蓄?还有经常在论坛上和人怼

太高看你自己了,连我徒弟都在嘲笑你,有必要自降身份的怼你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太高看你自己了,连我徒弟都在嘲笑你,有必要自降身份的怼你吗

啥身份? 我不在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身份? 我不在回帖

我只想说:站在马里亚纳海沟里往上看,与站在喜马拉雅山顶上往下看别人的感觉同样都是渺小的~
少说话是对的,不张嘴就没人知道你菜~

网友:
这个塑料壳子不行 看我的那是玻璃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