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D打印了一套帆船规则的教具

楼主(2017-11-19):
用3D打印了一套帆船规则的教具,在天气不好我们聚在一起喝咖啡时候派用场了。

楼主:
大家说说那个犯规?

说明一下:黄绿的是浮标,航线是逆时针绕标,划的圈是4倍船长的

网友:
我选黑船犯规

网友A:
下风让上风,我选白船犯规。

楼主:
请用规则讲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风让上风,我选白船犯规。

这个时候上下风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时候上下风不是重点

外圈让内圈??

网友B:
太难了吧。转向白船犯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难了吧。转向白船犯规。

你认为白船没有绕标权利?  不转向怎么绕标?

网友C:
哈,这个话题好!
首先规则18适用于两船之间。
前面事实很明显,白黑两船不相联先后进入标区,白船依据规则18.2(b)一直有航行权,黑船也在安全位置。
在进行绕标前后,依据规则18.2(c),黑船必须一直避让,即使在内侧与白船建立相联也应给白船提供绕标空间,这个空间当然包括白船行驶其正当航线所需的空间。
白船进行标区迎风换舷,此时依据规则18.3存在一个限制,那就是若其他船正在右舷飞驰绕标,则不能迫使她高于其正当航线行驶,或其他船在白船内侧建立相联时则白船应给予绕标空间,但在本例中,黑船的位置显然不属于这个情形。
白船在迎风换舷后右舷飞驰绕标,此时左舷的黑船依据规则10必须避让,否则将因违反此规则受到惩罚。
=============================
这也就是比赛中常呼喊的,后面的不要插!关门啦!抗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这个话题好!
首先规则18适用于两船之间。
前面事实很明显,白黑两船不相联先后进入标区,白船依据规 ...

不错,有干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这个话题好!
首先规则18适用于两船之间。
前面事实很明显,白黑两船不相联先后进入标区,白船依据规 ...

那么在同样情况下,如果是顺时针绕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么在同样情况下,如果是顺时针绕标呢

因为规则是对右舷船有利的,所以当船只右舷绕标(顺时针)时,情况会稍微不同,左舷船必须避让。
但是,若右舷船不给左舷船提供避让空间,或者左舷船在避让的时候,右舷船也改变航线使左舷船不得不继续避让,那么依据规则14和16,右舷船也会受到惩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规则是对右舷船有利的,所以当船只右舷绕标(顺时针)时,情况会稍微不同,左舷船必须避让。
但是, ...

谢谢叶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这个话题好!
首先规则18适用于两船之间。
前面事实很明显,白黑两船不相联先后进入标区,白船依据规 ...

讲了精彩请再讲解一下新名词:

右舷飞驰绕标

楼主:
我的理解是: 2条在进入4倍船长的绕标区时候没有相联,
白船拿到标区的绕标优先权,可以随便做左右换舷动作(只要目的是绕标),不需要警告黑船的(因为没有可以等待的时间)。

黑船要知道自己在这个标区是失去了超越白船的权利,正确思路是紧跟白船绕标,不要有任何偷鸡行动(如果遇到特别慢的船可以走下风在白船外侧超越)
在大帆船比赛时候不敢的,因为任何危险犯规动作会招来抗议。
但模型帆船比赛时候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而且经常偷鸡成功案例 --插内线超越,美其名曰:我没有碰到你

网友:
叶老师 多多解释  小白担凳子旁观

网友C:
帆船航行竞赛规则中的fetching a mark被绞尽脑汁的翻译组译为“飞驰绕标”。
飞驰绕标的意思是船只在上风位置通过标志,并且无需迎风换舷在规定的一侧离开标志。

在这个例子中,白船左舷走到某个位置,迎风换舷后可直接绕过该标志,就叫右舷飞驰绕标。

可飞驰绕标的最低的位置点与标志的连线,也被称为方位线。
低于方位线,则可能碰标或者漏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帆船航行竞赛规则中的fetching a mark被绞尽脑汁的翻译组译为“飞驰绕标”。
飞驰绕标的意思是船只在上风 ...

谢谢,煞费苦心  有时英文看了理解但要翻译用中文确切好似困难

飞驰绕标就是走舷风过标(绕标是偏转的,不换舷)

我看了规则,貌似定义了:“飞驰绕标 ”这种形式,但没有赋予任何特定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