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钢炮养成计划

楼主(2017-11-19):
利用两个月每周末的一点点时间养出来的小机机
发个贴记录下哈哈
报一下配置:
720伞折2mm板子25mm的机臂管子
飞越电脚25mm
pixhack飞控m8n
疯狂的电机5010 285kv 1855折叠桨
乐天40A
mini2d云台
遥控是10chp
格式12000mah

最近玩多轴的好少哇,来增加点人气吧!

原来用的朗宇x4108s 380的电机,飞了10几分钟下来电机烫的很,有点怕,所以换电机了,下面几张都是原来的

再来几张装机图吧哈哈,大家一起交流

突然发现照片好少。。。没太注意记录

网友:
玩大飞机的越来越少了,都转穿越机了

网友:
果然是钢炮

网友A:
折叠件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件很糟糕

何出此言??

网友A:
目前已有的折叠件基本都没靠谱的。你手头上的折叠件无论是哪家加工的,数个其落后虚位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还是管夹+碳管的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已有的折叠件基本都没靠谱的。你手头上的折叠件无论是哪家加工的,数个其落后虚位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

私以为这就是便携性和老化性的取舍,不能一概而论,要看轴距和自我情况。另,自认为我用的这种折叠件来说还是市面上口碑不错的,虚位肯定不能避免,但是会比其他的小很多。

网友B:
机架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关键词

展鹏zp机架

网友C:
昨天前天出去飞,冻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前天出去飞,冻麻了

哈哈哈,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私以为这就是便携性和老化性的取舍,不能一概而论,要看轴距和自我情况。另,自认为我用的这种折叠件来说 ...

说的没错,但是这个折叠件性价比确实不咋地。特别到了虚位出来的时候肠子都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没错,但是这个折叠件性价比确实不咋地。特别到了虚位出来的时候肠子都绿了

可能是我见识得少,比较了很多折叠件,其实我觉得这种还不错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目前已有的折叠件基本都没靠谱的。你手头上的折叠件无论是哪家加工的,数个其落后虚位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

这种折叠件,我用过不下三种,或者说 不下三个版本,大体上几乎是一样的,个别零部件设计不一样。
至少有两家像你说的,用时间长了,会有虚位。然后我现在用的那家,飞了几十个起落了,放下来的时候,有明显虚位,但折上去之后,一点点都没有。很好用,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重,结构复杂。至于哪家,我就不说了,免得以为我是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折叠件,我用过不下三种,或者说 不下三个版本,大体上几乎是一样的,个别零部件设计不一样。
至少 ...

这种我用过,当时好像是6kg起飞,大概6~7个飞行就肠子绿了

网友E:
我最近也装了一个 伞折四轴…说实话
自组的性价比真不如买个DJI成品  但自组也有自组的乐趣…
我现在是自组的飞着玩,P4P接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装了一个 伞折四轴…说实话
自组的性价比真不如买个DJI成品  但自组也有自组的乐趣…
我现在是自 ...

怎么说,我现在是体制内人员,想让多轴在体制内发挥作用,现在先做载体,一步步拓展,大疆确实厉害,航拍做不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目前已有的折叠件基本都没靠谱的。你手头上的折叠件无论是哪家加工的,数个其落后虚位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

大疆的就没这个毛病…我朋友的S900 飞了三年多  啥事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疆的就没这个毛病…我朋友的S900 飞了三年多  啥事没有

大疆有卖的不?有不同管径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有卖的不?有不同管径的吗?

25管径的不过 不买大疆的也可以 大疆同结构的那种 虚位不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