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常见烧mos管的入门维修---非电子专业也能搞定

楼主(2017-11-19):
    写在前:本人非电子专业,只是凭着兴趣在电子方面慢慢成长。这个帖子中,提到的一些电子专业方面的知识,可能存在各种纰漏与不足,还望专业人士多多指教,我也会虚心学习。写这个帖子,也是因为自己简单的修理了七八个烧坏的电调(车用电调,飞机电调都有),服役至今也没出什么岔子。我也一直在告诉自己,可能是运气好吧,都能起死回生。也有人说,电调现在几十块钱,坏了买就是了。我呢并不反对去买新的,获得更有保障的性能。但是呢,玩飞机嘛,不就在于一个折腾。毕竟自己动手,看到曾经一缕青烟的电调经过自己简单的修理,又可以冲上云霄,不辱使命,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另外,也是秉着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不浪费的优良传统。修一修能用,为国家少一点电子垃圾做那么第一丢丢贡献。
    这几天,朋友的FMS的40A电调进水烧坏了,换了3个mos管,起死回生,运行正常。所以才想着写这个帖子,既是学习,也是简单的普及。
    本贴只针对mos管损坏的电调进行维修,ic芯片或者其他方面损坏的,俺暂时还没尝试,所以此贴技术难度一般,仅供参考!
    1.工具:

  1-万用表 2-热风枪 3-电烙铁 4-好的mos管
第一步,拆开电调后,先清理一下板子,部分沾水的板子,会出现白色氧化物,去掉即可。因为mos管的损坏,有些是外表看的出来,有些是没任何烧坏迹象,比如这次这个电调,看不出任何损坏,闻也闻不出糊味。这里肯定有人有疑问,那怎么知道是mos管烧了。一般电调的损坏,出现电机转不动,一卡一卡,类似于缺相的状态,首先考虑mos管,经验告诉我,烧mos管的概率比烧其他元件的概率,相对较高,也并不是绝对的是mos管损坏。所以,我先尝试以mos管损坏的判定,来修理它。
    拆焊时,有热风枪最好,没有热风枪电烙铁一样可以。
    仅供参考-热风枪:我用的是3.5级风,380度,10mm的嘴(标配里面最大的那个嘴) 电烙铁:400度,最好用刀头,置于为什么,看图。

这里需要把所有的mos管拆下来,因为板载时,mos管的测量会有偏差,即使看得出烧了几个,但还是建议全部拆下来进行检测,做到最大限度的排错。
维修的关键,就在于检查出烧坏的mos管。这方面,需要一丢丢电子基础,可以慢慢查资料,我就不赘述了。放一个网上的简单检查方法,
关键词:万用表二极管档   mos管GS两端短接放电 确定N沟道或者P沟道(方法可自己查哟)

经过上面的方法,确定了这个FMS 40A电调 共12个mos管,烧了3个模式管。型号为:SM3113N,这个型号相当难找!然后,我们可以上网查资料,主要看几个数据:最大电压 最大电流 阻抗 关键的数值是电压和电流,我们只用更换和坏管子数值接近或者更大值的管子即可(这么讲其实不专业,还有一些值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我简单略过吧。还望电子高手们指教)
比如,这个SM3113N的管子最大电压30V,电流85A,那么我们找到同等封装,就是外观一样,电压30V或更高,电流85A或更高的mos管替换即可。
根据之前修的电调,找到了一种自己成为万能管子的mos管型号:LR7843 电压:30V 电流161A ,是我查了蛮久。
找到的一款可以取代:LR8726 SM3113N FDD6688 FDD8780 AP85U03GH ,简单的讲,当你拆开你的电调,发现有以上的型号的,是可以高于原mos管的电流更换。

TB买了很多LR7843,其实价格层次不齐,几毛到几块不等,这个管子拿回来,一看,就是磨过面,重新压印型号的,也不要紧,反正都是好的。置于寿命,至少我换过的电调没再坏过。

于是,更换好三个mos,我把他们装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装在一排,还请懂行的模友给予点专业参考。谢谢哟!
换上好,请确保每一个脚都不虚焊,不然又是一阵青烟,还可能造成其他件的损坏。
至此,装好,试机,运行正常,顺滑,换的三个mos管,发热正常,再穿衣服,为了保证还原度,标签我也移植过来,它又可以上天了!

还是多一句嘴,本人非电子专业出身,帖子中描述存在专业上的纰漏,维修方法仅供参考!
最后,祝大家大吉大利不炸鸡,爽飞一万年!哈哈!

如果大家手里有一堆坏电调,也可以自己拆开,看下mos管型号。查下资料,有可能可以进行电调之间的代换,没把握的情况,也可以私信我。帮你查一查,好歹能救活几个是几个,不折腾无航模!哈哈!

楼主:
怎么后面出现一堆图片...不知道能不能申请精华帖。

网友A:
你不专业.谁专业

网友B:
我有个电调坏了个mos管一直找不到型号

网友C:
这样吹背面的元件会不会移位或者掉,其实自己做一个电调也不难,芯片商都有成熟的方案

网友D:
我有一个有5v输出,电机不动

网友E:
如何判断是mos管坏了还是ic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吹背面的元件会不会移位或者掉,其实自己做一个电调也不难,芯片商都有成熟的方案

那就是技术问题了,哈哈。我没出现这样的情况,把我温度和时间,吹久了,还不下来,继续吹,会有可能造成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电调坏了个mos管一直找不到型号

你报一下型号,或者电调品牌和电流大小,帮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专业.谁专业

过奖了,确实也是慢慢学起来,和专业的比,还需要继续努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判断是mos管坏了还是ic电路问题

如何准确判断mos坏还是ic坏这个问题,我还在慢慢摸索中。因为判断ic,有些门槛,需要具备更多专业知识。这个帖子,也主要是以优先考虑mos管损害为首先原因写的。或者是运气好,我修的都是管子损坏。相对坏ic来说,管子损坏的几率更大些。以后还是会更全面的学习一下电调的修理,再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有5v输出,电机不动

5v输出?是指bec,还是什么?电调是怎么坏的,拆开没?能拆开,观察一下,闻一闻,有没有糊味。

网友F:
楼主很专业啊,不论技术和设备,还这么谦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专业啊,不论技术和设备,还这么谦虚

都是为了折腾电调,买设备,搜资料琢磨出来的野路子,哈哈。

网友G:
如果经常测试mos管的好坏,记得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可以DIY一个简单的小仪器,
用来判断管子的性能是否正常,比万用表判断方便准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经常测试mos管的好坏,记得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可以DIY一个简单的小仪器,
用来判断管子的性能是否正 ...

请问一下,那个之前的帖子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回楼上,不是帖子,好像是在电子世界杂志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经常测试mos管的好坏,记得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可以DIY一个简单的小仪器,
用来判断管子的性能是否正 ...

这个可以,我也查一查,看能不能做一个再发帖普及,感谢咯。

网友:
好!DIY折腾就对了。

网友H:
好贴,我也试试修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贴,我也试试修电调。

祝成功!哈哈!

网友I:
看了很久帖子了,这帖子贴心!以后有电调坏了能找你帮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很久帖子了,这帖子贴心!以后有电调坏了能找你帮忙吗?

只要能帮的上,都会尽力的哟。

网友J:
和楼主同款拆焊台!淘宝最低价!能干不少事呢!666

楼主:
引用 网友J:
和楼主同款拆焊台!淘宝最低价!能干不少事呢!666

对!很实用!咱也用不到多好的那种。

网友K:
目前市面TO252的管子再怎么搞也上不了百A的。IRLR7843的文档非常有欺骗性,它在数据表里写的最大电流是MOS核心的理论上限,但在最后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写了一句,封装限制最大电流30A。我之前玩电调买了非常多的各种MOS管,其中就有几百个7843。而AOD412的拆机货更因为太便宜,不买上千个运费都不划算。根据我之前的经验,150A(真实的持续工作电流)的MOS管,在电调这种散热不给力的环境里,驱动电路给力的情况下80A左右持续电流就已经上天了。7843这种估计能按持续15~20A电流估算。所以,基本上是个30v左右的TO252封装MOS管效果都差不多。更多的限制在于简易型驱动电路不给力,不能发挥管子的功效,以及散热不给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目前市面TO252的管子再怎么搞也上不了百A的。IRLR7843的文档非常有欺骗性,它在数据表里写的最大电流是MOS ...

受教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5v输出?是指bec,还是什么?电调是怎么坏的,拆开没?能拆开,观察一下,闻一闻,有没有糊味。

掉水里一次

网友:
支持废物利用,好样的,顶一下

网友L:
楼主,我有个电调坏了 能不能帮我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有个电调坏了 能不能帮我修啊

得看坏的什么情况,芯片坏了,还修不了,管子坏了,只要我有型号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2018-01-07):
不藏着掖着拿出来分享,好样的

网友(2018-02-08):
支持动手,有这样动手能力的,我认为都是高手。

网友(2018-03-14):
大师,会修A9充电器吗,插上电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能帮的上,都会尽力的哟。

我的云台控制板上的mos管坏了,买了mos管回来看了看东西太小了,没有敢换。请问,可以帮忙换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