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61航拍挂runcam2合适吗?

楼主(2017-11-20):
一直没玩过固定翼航拍,只玩过3P。手里有不少固定翼航模,最适合的可能是fx61。

想买个航拍摄像机,不知道runcam2挂FX61适合吗?要不要用云台?如果以后升级为FPV,runcam2可以直接连图传吗?

谢谢啦!

网友A:
runcam2非常好用。是否挂云台均可。可以直接连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cam2非常好用。是否挂云台均可。可以直接连图传。

网友:
没有更合适的了

网友B:
61挂rc2果冻严重,最好加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61挂rc2果冻严重,最好加云台。

果冻的原因是不平衡导致的共振。在电机的某个转速下会比较严重。做好平衡,果冻自然就消失了。和用什么摄像机无关。

网友C:
FX61这款飞机本身容易产生振动,尽量选用优质电机、做好桨的动平衡以减少果冻,再加四个减振球来固定RC2效果很好,爽飞吧。

网友:
z84都可以了,fx61绝对没问题

网友:
直接挂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61这款飞机本身容易产生振动,尽量选用优质电机、做好桨的动平衡以减少果冻,再加四个减振球来固定RC2效 ...

谢谢,用的是fms魔鬼的电机,仿apc的九寸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网友(2018-01-09):
很确定的告诉楼主,FX-61非常适合挂在runcam,我一直这样飞,狗反而倒不是很合适。而且我挂runcam2也没有果冻,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振动大,有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