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570纠结电机选择

楼主(2017-11-20):
应该上4025  550kv  还是630kv的呢 同样都是12s 大家给个意见 哪个更骚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主要看齿轮比和飞行暴力程度决定

网友:
lz都喜欢加长的啊

网友:
k650-62骚~

网友:
都行,重点看怎么搭配齿轮

网友A:
开头罩,上40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头罩,上4035

考虑下4225怎么样

网友:
一步到位4525

网友:
我5.5最近准备换4025 550kv